[家电] 紧急求助:可以用网线替换浴霸电源线吗???

楼主(2019-11-07):
看到垃圾箱里有个扔掉度电线烧坏的浴霸,立即回家拆下自己的浴霸检查一下,结果发现里面的电线都是白芯铜色的虽然线没烧坏,但是已经有的接线排熔融了塑壳,线皮也发硬,芯里的填充塑绳也是拨一下就断,填现在正是天冷靠浴霸加温淋浴房的时候,不能怠慢,必须立即换线了,可是现在只有退役的网线,卡尺测了一下每根芯线直径是0.4毫米,而4个275w的浴霸灯合计功率有1100w,网线的8根芯合起来可以够用,就是不知绝缘够不够,各位大佬觉的可以用网线替换浴霸的电源线吗?

网友:
网线不是纯铜的,会发热严重的。

网友:
网线过电流太小,想都别想

网友:
洗澡的时候不要上网

网友:
该用的钱不要省,

网友:
我都是拆人家大门上的钢丝网接起来用浴霸的。

真不知道你们这没人脑子里想什么。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还是去买点线吧,安全第一

网友:
网线绝缘不够,不能用的

网友:
绝对不可以。网线属于信号线,必须使用1.5平方以上的绝缘电力线。

网友:
肯定不可以了~~~~~肯定不可以了~~~~~肯定不可以了~~~~~
因为网线是信号线,而浴霸是动力线。绝缘要求就不一样,前者要求低;后者要求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是电流够不够的问题,是绝缘够不够的问题,烧了外皮就短路了,而且你那网线也不知道什么质量,电流都不一定够

网友:
个人建议买新线,出事就是大事

网友:
这个行为和玩火一样~

网友:
用电安全无小事。

网友:
想火灾可以试试

网友:
莫要花样作死

网友:
不能用的,网线的绝缘不符合220伏要求,同时网线是信号线,不耐高温的,稍为发热外皮就会融化,用在大功率电器上差不多就是找死

网友:
网线一热就会化,然后短路。

网友:
这也是富贵险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