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解剖福禄克排阻

楼主(2019-11-07):
一个电阻坏了,剖开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估计是没法修复了,只能飞线一个高精度电阻替代了

网友:
这还修啥了。用铅笔铅画啊?哈哈哈

网友:
高压排阻,一般只有高电压的才这种瓷片电阻。

网友A:
是10Mohm开路了吗?一般断点不在刮开的部分,在引脚连接处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0Mohm开路了吗?一般断点不在刮开的部分,在引脚连接处附近

是的,引脚部分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引脚部分无问题。

我指的不是引脚本身,是附近,用显微镜,或者针尖表笔在显微镜下找,运气好的话有的位置可以焊,但难度也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不是引脚本身,是附近,用显微镜,或者针尖表笔在显微镜下找,运气好的话有的位置可以焊,但难度也 ...

谢谢,试试

网友:
这玩意儿要是修好了,估计福禄克售后要气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不是引脚本身,是附近,用显微镜,或者针尖表笔在显微镜下找,运气好的话有的位置可以焊,但难度也 ...

修好了,中间有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中间有断点。

恭喜恭喜!

网友:
高手,妙手回春。

网友:
厉害啊,这也能修

网友:
运气不错,估计是受力后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