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前天去年检,二轴不平衡率感觉相对偏高是什么原因,另外环检好像没那....

楼主(2019-11-07):
一轴不平衡率5%多,二轴都20%多,二轴是不是偏差太大了?可能是哪里问题该如何处理?轮胎原车胎6年了不知道是不是轮胎原因。另外都说现在环检严,确实看到一半多车都检了2次,不过可能是其它原因比如检测时操作问题或者obd问题,我6年国四的车我看排放物离限值还远

网友A:
我检车的时候碰到过一轴不平衡的情况,简单说就是刹车制动的时候,左边和右边的刹车力度不一样。检车站的人说可能跟下雨天检车有关,后来进行路测,一人驾驶汽车提速,刹车,另一人副驾驶抱个设备进行测试,最终路测通过。
问了4S修车的专家,这个好像没事好的办法来修理。过了几年,自动平衡了,期间换过刹车片,不知是否与此相关。

网友B:
你的右后刹车 与左后刹车的制动率不一致。而已!

但是你右后的负重也轻啊,不平衡就是因为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人,发动机也是也是左前沉,右后的制动率肯定要低,毕竟车身向左前塌过去。

这东西是综合看的,负重和制动率,左右的制动一致性(主要怕差异太大制动跑偏)。

至于环保要看使用标准是啥,当初我们差距也很大,最后一个红章暴露了,用国二标准验车,我们那队最次的国三第一阶段还是个原装日本产,其他都是国四第三或第四阶段的。  当然实测比限值低好多好多。

网友C:
左右一样的胎,一样的刹车盘,一样的刹车片,基本没问题。
一样的是指材质、花纹、磨损程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检车的时候碰到过一轴不平衡的情况,简单说就是刹车制动的时候,左边和右边的刹车力度不一样。检车站的人 ...

有关,换制动片的时候,强制调整制动间隙,清理分泵卡制。

有些就是轻微不平衡可能就是卡制、间隙变化、导致的。    所以暴力解决,就是出去拉起车速生跺,磨一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右一样的胎,一样的刹车盘,一样的刹车片,基本没问题。
一样的是指材质、花纹、磨损程度等 ...

没那么复杂,现在很多地方强制远程审验,轮胎的型号、花纹、品牌都是强制统一的,

只要注意胎压,后备箱东西码放,再不平衡就只有把刹车拆开做清理。    有些车甚至要拔掉ABS执行电源的保险,因为ABS介入过早制动效率也是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右后刹车 与左后刹车的制动率不一致。而已!

但是你右后的负重也轻啊,不平衡就是因为车上只有驾驶员 ...

原来这是国二的标准,看样我去对地方了,以后可以推荐亲戚朋友去这个检车线,听很多朋友说我们这里不好过,好多都去湖北省检,以后让他们来这里试试

网友D:
如果二轴是刹车鼓的,就没事.鼓式刹车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二轴是刹车鼓的,就没事.鼓式刹车就这样.

是碟刹,我想是不是因为ebd的原因,右后轮载荷轻所以刹车力度小

网友:
刹车不平衡跟轮胎气压花纹新旧都有关系,我上次验车也是后轴刹车不平衡通不过,后来我看检测单把刹车力小的轮胎放气,其他什么都没动,第二次开进去就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