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推荐免费的16进制编辑器

楼主(2019-11-07):
ultraedit,010editor常常过段时间序列号就无效了,有没有类似的免费版可以使用,功能不用太多,常用功能是16进制编辑,文件对比

网友:
我用这款软件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https://www.hhdsoftware.com/free-hex-editor

网友:
呃,我一直在用UltraEdit-21.10.1027 这个单文件版本。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
notepade++ 有二进制查看\编辑插件

网友:
winHEX未注册时有功能限制,但简单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
HxD可以满足你要求
https://mh-nexus.de/en/downloads.php?product=HxD20

日常我还是winHEX+ultraedit

网友:
可以找PJ版本

网友:
http://www.haoxg.net/download/minihex-1.6.1.zip
小巧,单文件,还有源码可研究.
http://www.haoxg.net/download/minihex-1.6.1-src.zip
这是源代码,Delphi7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