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555做个间隔鱼缸增氧机怎么设计电路?

楼主(2019-11-07):
电池8.4v-12v用555来驱动370电机的鱼缸打氧机怎么设计电路?电机8.4v时电流47ma用驱动双闪LED方法不够力。

网友:
用3.7v或者5v 直接驱动 不用 断电了  声音轻 我的经常连续工作好几个月的

网友:
555做个多谐振荡器电路就行。
不过我觉得你去买个冰箱用的节电控制器改下输入电压最方便,时间调节,继电器啥都有了

网友A:
有成品,老式的冰箱保护器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老式的冰箱保护器就是这个功能

主要是做的电路小点放到盒子里。有时外出钓鱼也能用它。间隙打氧是为了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做的电路小点放到盒子里。有时外出钓鱼也能用它。间隙打氧是为了省电
...

最简单用单片机做,稍微复杂点用555加分频器做,看你像间歇多长时间了,如果十几二十分钟的话

网友:
用DC-DC降压或者PWM电机调速器降低转速就行了,声音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用单片机做,稍微复杂点用555加分频器做,看你像间歇多长时间了,如果十几二十分钟的话 ...

新手不会单片机。有想过用单片机做成轻触开并控制按一下长时间工作。再按工作1分钟停30秒。昨晚试用三档开关一档电池直接连电机工作。二档晶体管震荡电路工作十秒停十秒那样结果烧了90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不会单片机。有想过用单片机做成轻触开并控制按一下长时间工作。再按工作1分钟停30秒。昨晚试用三档 ...

要是间歇一分钟左右的话一个555加一个放大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会单片机。有想过用单片机做成轻触开并控制按一下长时间工作。再按工作1分钟停30秒。昨晚试用三档 ...

9014不行,功率太小了

网友:
你弄个冰箱机外控制器改一下电源(印像中是电容降压12伏供电)

网友:
50ma工作电流还要间隔工作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间歇一分钟左右的话一个555加一个放大管就行了

这种合适。可以放到图中盒子里。台给个原理图吗

网友:
如图所示,淘宝上买一个,阻容降压去掉,直流供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合适。可以放到图中盒子里。台给个原理图吗

这个是用单片机做的,循环定时,挺符合你要求的。
兄弟,如果555定时电路都要坛友给图,真不如直接买个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