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带轮的行程开关(三脚微动开关),触点居然是冲出来的

楼主(2019-11-07):
前些天修燃气灶,拆了个带轮的行程开关
看质量不行,就没用它,只取了弹簧修原装微动

下面跟偶一起来看它

外观
生产厂家不详

标记的触点容量倒是一样

顶部压柄端头带滚轮

先拆掉柄

剩下部分就是个微动
红色的是键帽

塑料销过盈固定
直接撬开

开关内部
动触片给撬散了

塑料键帽

换个角度看

COM端针脚和动触片组件

拆散是这样

动触片
上面的触点是真的

触点复位弹簧

剩下部分

把常开常、闭针脚也拆下来

两个都没有专门的触点

全是冲出来的

最后全家福
拍完照,弹簧就要离家去别人家当上门女婿了

话说没专门的触点其寿命应该会大受影响吧(对这个偶只有一般认识)
不知道偶新撸的是不是也这样,还没拆哩

网友A:
新的到了就拆开看看。

网友B:
这。。。。弹簧求赠送~

网友:
冲的更省成本

网友:
触点如此光亮,看来是新的

网友C:
垃圾产品。正常的触点因为是采用和动片不同的耐烧蚀材料,所以需要镶嵌上去高出一块。这种冲压的触点和动片本身是同样的材料,寿命很短。

网友:
弹簧片是磷铜的,有弹性但易氧化,所以要用触点,定片看上去是整体镀银的,就省去触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到了就拆开看看。

要拆的,事情多耽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弹簧求赠送~

晨光真彩按动签字笔芯,把笔尖珠子弄掉,切开笔尖后,里面有更细的弹簧。

网友:
上门女婿不好当哈哈,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弹簧求赠送~

这个弹簧换你的热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弹簧换你的热风枪?!

网友:
拆开就不想用了哈

网友:
冲的触点,煤气灶上以够用了,用在电饭锅上就不行了。

网友:
打磨一下涂点油,把外壳所有露空气的缝隙涂上黄油,还能继续奋斗5年!

楼主:
那是肯定的

网友:
奇怪,125Ⅴ应该大电流才对啊。250Ⅴ3A,125Ⅴ5A差不多。山品。

网友:
这不就是微动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产品。正常的触点因为是采用和动片不同的耐烧蚀材料,所以需要镶嵌上去高出一块。这种冲压的触点和动片 ...

是呀,就是不行,燃气灶原配的就有

网友:
很不错,知道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