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标致308S回液管自排法更换冷却液

楼主(2019-11-07):
我的这辆东风标致308S水箱下部没有设计排水口
看车友更换是拆管路接口有漏的现象,JD途虎买的防冻液是包门店安装的,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更换
昨天下午外出回来趁热车就动手了,拔出储液壶的回液管做好旧液回收准备工作
发动后开最强冷空调,电子散热扇启动后就看到回液管出水了,等储液壶的旧液排空后就断续加新液
边排边加,加进去5L时看到排出来的颜色已经接近新液绿色了,用时25分钟
插回复原回液管到储液壶,看到液面不下降,水温正常,熄火清理场地收工
留下的1L防冻液备用,过段时间机油保养又要做了

网友:
这么奇特的想法第一次看到,有想法。。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A:
这样有混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混流的吧

会有点的,我只买6L用了5L,老车友说8L可以彻底交换了
类似于循环机更换变速箱油一般都建议要12L,目的也是尽量让新旧混合率低吧
但是就算拆管路接口加气吹也是不能百分百把缸体里面的旧液排干
省下来的工时费用来贴补下次购买,缩短维护周期也是划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有点的,我只买6L用了5L,老车友说8L可以彻底交换了
类似于循环机更换变速箱油一般都建议要12L,目的也 ...

请问这样子操作,来得及往塑料储液壶中加防冻液吗?如果来不及加入新的防冻液,会不会搞坏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子操作,来得及往塑料储液壶中加防冻液吗?如果来不及加入新的防冻液,会不会搞坏机器啊? ...

不会
后端管路和缸体里面还是有液的
不放心! 找个帮手让他坐车里观察水温表

网友C:
为什么是开制冷档?不是应该开暖风档才是把车内部分的也循环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开制冷档?不是应该开暖风档才是把车内部分的也循环掉?

我也这么觉得,开暖风能最大循环啊

网友D:
方法挺好暖水箱的最好开个暖风流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挺好暖水箱的最好开个暖风流通一下

只要水泵转 节温器打开就是整个循环
开暖风和开制冷也都是在循环的
但是开制冷会自动升高怠速
是不是发动机热量更大 升温更快 !

网友:
呔风带截止阀?高级了

网友(2023-01-27):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开暖风能最大循环啊

什么风都一样在循环的。。。我拆过风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水泵转 节温器打开就是整个循环
开暖风和开制冷也都是在循环的
但是开制冷会自动升高怠速

在去车内风箱哪里有个排气口

网友(2023-10-26):
这样不太好换干净,按照东标的说明 ew10a发动机的冷却液容积是8.8l
正常的需求量是这么多

网友:
厉害  厉害   看着应该还能用

网友:
设计的时候咋想的?
终生免维护防冻液?
要是去维修站,这样帮我换,我一定投诉到这单不花钱,
再补上一次小保养,才算完!

网友:
大众的PQ平台也是这样,可以大概换出一些。但热车时不建议这样换,冷热水交替还是会有潜在风险的。

网友:
防冻液正常几年换或几万公里换,我问过周边人好多说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