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UT58C的万用表,温度档位到底应该插那几个孔啊

楼主(2019-11-07):
很久以前买的万用表,查了下淘宝的记录,是06年买的,当时和一些原件一起买的,204元,裸机应该100多
不知道何时起,它的温度测试档位出现了问题,我按照说明书看,应该插中间的两个孔,但是,总显示为1,而插右边的两个孔,反而可以显示数字,手捏温度传感器,度数也有变化,这是为啥啊?还有个问题是:我打到欧姆档,将表笔短接,有时候显示1(超过档位),有时候显示14.6的阻值,是不是我这个表已经坏掉了?

网友A:
16年了,再不换厂家要吃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年了,再不换厂家要吃土了

哈哈,这个表有时候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经常就是在睡觉,期间换过一次电池

实际上用到万用表的时候很少

刚才用打火机试了下,插最旁边两个孔,打火机烧一下感温探头,会到170多度

网友B:
第一次见到插mA孔的温度探头,应该是说明书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表有时候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经常就是在睡觉,期间换过一次电池

实际上用到万用表的时候很少

不是提示你了吗,插中间2个,插右边2个可能也有读数但不一定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插mA孔的温度探头,应该是说明书有误。

86E就是这么插的,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表有时候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经常就是在睡觉,期间换过一次电池

实际上用到万用表的时候很少

对了,插中间没反应的话,把探头线反过来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E就是这么插的,不奇怪

长知识了

网友(2022-02-18):
应该是右边的两孔,探头一般是K热电偶,输出的是毫伏值,有正负,低温可能会出现极性反转,根据毫伏值能查出对应的温度。国产表哎,一言难尽!

网友(2023-02-20):
插之间的2孔。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