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发个自己写的按键精灵的Mediacoder的自动答题器

楼主(2019-11-07):
最近把老电影压制成H265,省了不少空间,所以又折腾了下Mediacoder,以前下载的自动答题器不能用了,就自己用按键精灵写了一个,直接贴代码了

重要提示!!!!!
不要直接用,先随便压制几个文件等弹出答题窗口了再单步调试下,主要是窗口位置不好确定,要手动调下位移参数,另外如果出现一直跳答题窗口的可以把最后的延迟函数加长一点。具体看注释。
记得属性里改运行方式是一直运行。
调试完下次就不用调了直接可以用了
调试完不要改系统屏幕缩放比例,否则还要重新调

While 1
        HwndEx = Plugin.Window.Search("将在")
        If Len(HwndEx)>0 Then
                HwndEx = CLng(Left(HwndEx, Len(HwndEx) - 1))
                Call Plugin.Window.Move(HwndEx, 0, 0)
                    MoveTo 286,380             //单步调试,根据自己的窗口位置调这个值,多试几次,后面的MoveTo也要调
                   Hwnd = Plugin.Window.MousePoint()
                sText=Plugin.Window.GetText(Hwnd)
                ss = Mid(sText, InStr(sText, """") + 1, InStrRev(sText, """") - InStr(sText, """") - 1)
                ss1 = Mid(sText, InStr(sText, "第") + 1, InStr(sText, "个") - InStr(sText, "第") - 1)
                ss2 = Mid(ss, CInt(ss1), 1)
                MoveTo 600,380
                LeftClick 1
                EHwnd = Plugin.Window.MousePoint()
                a = Plugin.Bkgnd.SendString(EHwnd, ss2)
                MoveTo 600, 420
                Delay 3000             //一直跳答题窗口的就把这里加长,1000为单位加
                LeftClick 1
        End If
W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