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间隙与有间隙纺车轮拆解、对比

楼主(2019-11-07):
本人酷爱钓鱼,有时间就到海边去消磨时间。最近发现常用的几个渔轮都不顺了,摇动时有异响并且费力。
估计是平时进海水生锈了。趁着昨晚有时间,打开来清理一下。
一个无间隙纺车轮,一个有间隙纺车轮,都是100多元的国产便宜货。刚好对比一下。

左一:有间隙轮   右一:无间隙轮

先拧下泄力螺丝,取下线杯

再拧下手柄螺丝,取下手柄。再拧下主轴固定螺丝(反丝),取下飞轮。

看一下有间隙轮和无间隙轮的差别。红色为无间隙轮,黑色为有间隙轮。无间隙轮有单向轴承,有间隙轮有牙。
两者的制动机制不同。无间隙轮通过控制单向轴承来现实正反转。有间隙轮通过是否锁住齿牙来现实正反转。

再仔细看看无间隙轮主体轴承部分的图片。

打开后盖

拆下齿盘等,把各个零件拆下来

无间隙轮零件来个全家福。零件还是挺多的。这个是5轴承的轮。

有间隙轮由于主轴轴承生锈取不下来,直接拆后盖

就这个轴承取不下来

神器上场。WD40太贵,网上买的这个,喷起来好香

终于搞定。有间隙轮的全家福,这个是3轴承的。结构相对简单一些,价格应该也便宜一些。这个轮好些年了,价格已经不记得。

简单清理一下,所有轴承内外宽都量一遍。便宜的塑料卡尺派上了大用场  量个轴承还是够用啦!

某宝下单,准备将所有的轴承全部大更换,都换成进口的。相信会有质的提升!
期待到货再写下篇……

网友A:
卡尺是陶瓷的??这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是陶瓷的??这么高级

塑料的

网友:
谢谢分享,据说钓鱼装备都不便宜

网友B:
     我用  光威GW.MA5000  特奔SP400 比较耐用,关键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光威GW.MA5000  特奔SP400 比较耐用,关键还便宜。

有条件是Daiwa和Simano好用

网友:
用了海钓要马上清洗,你这样搞就是海淡两用的也要坏啊,海水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是Daiwa和Simano好用

一个的价格可以买好几个国产的,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啦

网友(2020-05-13):
有下文了吗

网友:
建议更换成橡胶密封圈的轴承,比较耐用,而且液体不太好进到轴承里面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B:
我用  光威GW.MA5000  特奔SP400 比较耐用,关键还便宜。

这两个轮子哪个更好点

网友:
这玩意挺复杂/精密?有个朋友送的没啥用,想改成绕线机不知能否成功?

网友:
看着像是狼王的

网友:
换陶瓷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