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某东自有品牌dostyle的吸尘器核心结构-看电机如何

楼主(2019-11-07):
朋友家的吸尘器狗东自有品牌dostyle,价格三百多,被我安利了戴森之后淘汰的,之前我把它拆散了。
10粒镍镉动力电芯,12V电机离心涡轮。

今天恰好翻出来这个家伙,拆散了留个电机以后做PCB板V割机吧。
左边是电池支架,右边是离心涡轮扇,产生“强大”吸力的。

电机是有刷直流,12V,卡在支架上,散热是个问题

这是吸气口,通过橡胶密封圈连接到主机上,空气和灰尘混合物通过吸管进入。

取下电池支架,看到电机上有灰尘。,这个结构避免不了。

打开进气口的外壳,三个卡扣,外壳材质应该是玻纤与ABS之类的混合物,强度很高,
模具还算凑合,但还是有缝隙。
风扇的材质是透明的树脂。

风扇是压入的,电机轴上有滚花,拆开的时候废了很大力气,这个结构不太好用拉马哈哈。

留下的滚花印记,风扇里面都是细灰,这玩意应该可以diy一个离心水泵,如果电机防水的话。

不锈钢螺丝固定电机与下壳,还算良心。
毕竟吸入水汽之后可能生锈。

取下螺丝,松开下壳,里面也都是灰尘,堪忧。

这里面的灰尘也不用说了

最后看看电机,深圳乘方电机的产品,RS-545电机,跟电钻常用的RS-550算是亲戚系列

碳刷是含铜的,磨损不多,毕竟用了没几次就换了戴森。

最后总结一下吧,这个核心机构做工其实很一般,
密封效果不好,漏灰比较多,甚至灰尘是直接穿过电机转子,长期来看肯定是用不住的。
做工对不起这个三百块的价格,只能说比380电机的所谓车载吸尘器强一点点。
看下次淘宝买点配件直线滑轨锯片轴之类做一个PCB板V割机器吧,工厂V割要加100块钱,太贵了。

网友A:
感觉品质一般~

网友B:
300多是贵了点,不过吸尘器要说电机能做到不进灰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品质一般~

确实好一般哈哈,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多是贵了点,不过吸尘器要说电机能做到不进灰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反正觉得出气口都有细灰,机器的滤网也不咋地。还是旋风分离的好一些

网友C:
灰尘难以解决啊

楼主:
全网首拆?拆个某东卖三百多的无线吸尘器Dostyle VC201内脏|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54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尘难以解决啊

其实戴森也有很多灰尘,只不过一般人拆不到电机那一步,哈哈

网友D:
看来电机也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电机也在吃灰

正在谋划买点零件组装V割机哈哈

网友E:
用得起戴森的都是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得起戴森的都是土豪

三千左右,也还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一般。。

要是无刷电机就好了哈哈

网友G:
好多的电机 ,艳慕

网友H:
感觉都是贴牌的

网友I:
电机有灰尘进入也是迫不得已,设计有孔就是为了能借助吸尘的气流辅助散热,毕竟这玩意功率大,至于叶轮用做离心泵那就别想了,那么大个叶轮你得考虑一下水的阻力,这个电机绝对甩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都是贴牌的

是的,狗东这个所谓自有品牌还有笔记本电脑什么的,都是贴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有灰尘进入也是迫不得已,设计有孔就是为了能借助吸尘的气流辅助散热,毕竟这玩意功率大,至于叶轮用做 ...

那好吧,只能扔垃圾桶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的电机 ,艳慕

黄尚工具多,不差电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