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挺沉的滑动变压器,铜多吗?

楼主(2019-11-07):
挺沉的滑动变压器,铜多吗?

网友:
不懂帮顶,这个应该可以玩玩

网友:
哈哈,我也拆了一个类似的,但是不一样,大概能得到半斤铜吧

网友:
交流稳压器上的,先看看是不是铜的,有不少是铝线的

网友A:
最多20%左右重量的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多20%左右重量的铜吧

可能还不到吧,这东西全是硅钢片,手头有个220转110的可调变压器,感觉就一层铜丝

网友:
铜比电磁炉多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不到吧,这东西全是硅钢片,手头有个220转110的可调变压器,感觉就一层铜丝 ...

要是能转100V的那就好了!

网友:
会玩的就玩,不会的就拆了要铜罢了。

网友C:
这是高精度稳压器上面的,可以改个调压器用,一两千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精度稳压器上面的,可以改个调压器用,一两千挖没问题

看来是和不错的东西!

网友:
旧货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调压稳压器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能转100V的那就好了!

这是自动调压的,要100V电压,要改成手动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