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四川MG101/100零配置拆机、原厂固件备份、TTL真实位置、破解、ROOT

楼主(2019-11-07):
上周网购于咸鱼。本着共享的精神,准备发几张拆机“裸照”,再备份下原厂固件,供有需要的朋友们使用。

备份破解过程很是曲折,原TTL接点被代工厂商封堵,无法使用。
历尽艰险、费劲周折的测试出了真实的TTL位置,但可恶的是,不但不接收键盘输入,跑码内容中的分区信息(含分区名称、大小、顺序)也被屏蔽,想根据这个信息自制分区表然后使用hitool进行备份都行不通了,这gou日的开发人员“太狠毒”了。
用U盘安装当贝桌面,毫不意外,不允许安装第三方软件,再骂几遍这个gou日的开发人员。

无奈,恢复出厂设置做最后的尝试,不行就不备份直接刷破解包了——然而,奇迹出现!
恢复出厂后,U盘安装居然没限制了!并且安装了当贝桌面以后,在系统APP中发现了更大的惊喜——自带打开ADB的APP!
我艹,这是啥路子?既然这样还封堵TTL干啥?懵逼了几秒钟后,立即开启并连上了ADB,剩下的事就一气呵成了:备份、破解、root。

全部完事后,再次试了ttl,仍不接收键盘,仍屏蔽显示分区信息。
顺带提一下,在这过程中,百度到了其他网友破解M100的帖子,毛病基本相似,但和我这个有不同,他的只要短接2个空白焊点(和我发现的rx、tx是同一位置),盒子的ttl就能正常工作;我这个则不行,只能飞线。不过,既然已经能开启adb,有没有ttl就不怎么重要了。
拥有四川MG101/100零配置盒子的朋友们,可以按我介绍的这个,尝试一下。网上目前没有这个盒子的免费固件,MG101/100通刷的免费固件不确定是否适用这个盒子,如果刷砖了,就使用这个备份救砖吧。

点击这里下载原厂固件备份,提取码:deik

补充内容 (2020-4-1 08:31):
不知啥原因,链接居然失效了。重新补链:https://pan.baidu.com/s/1lRPcZ-uLD8BgO7T3g9avew
提取码: 979g
9.存储(4G)及没法使用的TTL插孔.jpg

楼主:
有朋友可能认为这个盒子是高安的,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但是四川和上海的盒子多高安也是事实。
咪咕盒子方案极其混乱,大家在刷固件的时候务必小心,尽量确保是同一款盒子再刷。这个MG101/100仅海思方案就有单内存、双内存(比如这个)、三内存(我之前发过)版,也许还有四内存版。刷错了轻则Wifi不能使用,重则变砖。

一、备份命令如下(先在盒子上插入fat32格式的U盘):
root@Hi3798MV100:/dev/block/platform/hi_mci.1/by-name # ll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baseparam -> /dev/block/mmcblk0p5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bootargs -> /dev/block/mmcblk0p2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cache -> /dev/block/mmcblk0p21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deviceinfo -> /dev/block/mmcblk0p4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ckernel -> /dev/block/mmcblk0p15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crootbox -> /dev/block/mmcblk0p16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stboot -> /dev/block/mmcblk0p1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stplay -> /dev/block/mmcblk0p10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stplaybak -> /dev/block/mmcblk0p11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hibdrv -> /dev/block/mmcblk0p18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kernel -> /dev/block/mmcblk0p12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keydata -> /dev/block/mmcblk0p23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loaderdb -> /dev/block/mmcblk0p9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logo -> /dev/block/mmcblk0p7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logobak -> /dev/block/mmcblk0p8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misc -> /dev/block/mmcblk0p13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pqparam -> /dev/block/mmcblk0p6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qbdata -> /dev/block/mmcblk0p20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qbflag -> /dev/block/mmcblk0p19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recovery -> /dev/block/mmcblk0p3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stbid -> /dev/block/mmcblk0p14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system -> /dev/block/mmcblk0p22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userapi -> /dev/block/mmcblk0p17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userdata -> /dev/block/mmcblk0p24

-------------------------------------------------------------------------------------------------

dd if=/dev/block/mmcblk0p1 of=/mnt/sda/sda1/fastboot.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 of=/mnt/sda/sda1/bootargs.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3 of=/mnt/sda/sda1/recovery.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4 of=/mnt/sda/sda1/deviceinfo.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5 of=/mnt/sda/sda1/baseparam.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6 of=/mnt/sda/sda1/pqparam.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7 of=/mnt/sda/sda1/logo.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8 of=/mnt/sda/sda1/logobak.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9 of=/mnt/sda/sda1/loaderdb.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0 of=/mnt/sda/sda1/fastplay.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1 of=/mnt/sda/sda1/fastplaybak.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2 of=/mnt/sda/sda1/kernel.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3 of=/mnt/sda/sda1/misc.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4 of=/mnt/sda/sda1/stbid.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5 of=/mnt/sda/sda1/fackernel.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6 of=/mnt/sda/sda1/facrootbox.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7 of=/mnt/sda/sda1/userapi.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8 of=/mnt/sda/sda1/hibdrv.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9 of=/mnt/sda/sda1/qbflag.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0 of=/mnt/sda/sda1/qbdata.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1 of=/mnt/sda/sda1/cache.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2 of=/mnt/sda/sda1/system.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3 of=/mnt/sda/sda1/keydata.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4 of=/mnt/sda/sda1/userdata.img
-------------------------------------------------------------------------------------------------

二、安装当贝桌面到system目录(使用root脚本可略过此步骤)

1. 从计算机上下载当贝桌面到U盘中,并命名为dbzm.apk,然后将U盘插入盒子。(如使用盒子自带的媒体进行安装,恢复出厂后就没了)

2. 挂载system分区为可写(默认是只读的)。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3. copy当贝桌面到system/app目录,并设置好权限。
cd /system/app
cp /mnt/sda/sda1/dbzm.apk .
chmod 0644 dbzm.apk
chown root:root dbzm.apk

4. 安装当贝桌面、运行当贝桌面,执行完这2个命令,你应该能看到桌面出现了。
pm install -r dbzm.apk
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

root脚本我没提供,想root的朋友可百度“海思通用root脚本”,有下载,我试过,管用。
--------------------------------------------------------------------------------------------------------------------

三、进一步优化:(以下命令含禁止运营商的IPTV,盒子还未到期的朋友请不要执行)

pm disable com.istv.appcenter
pm disable com.hisilicon.uvmos.monitor
pm disable com.um.cpelistener
pm disable io.binstream.github.demo
pm disable com.hisilicon.android.networkupgrade
pm disable tv.icntv.vendor
pm disable tv.icntv.migu
pm disable com.um.securityl2switch
pm disable tv.tool.netspeedtest
pm disable com.istv.appstore
pm disable com.ysten.systemupdate
pm disable com.tv.icntv
pm disable com.um.networkupgrade
pm disable tv.icntv.ott
pm disable com.vixtel.netvista.ott
pm disable com.unionman.applist.app

网友A:
我手头也有个MG100,但是就在网上下载了ROM包,考到优盘短接两个引脚,就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也有个MG100,但是就在网上下载了ROM包,考到优盘短接两个引脚,就刷了啊 ...

我这个不是教别人如何刷机,而是提供破解方法(可以保留IPTV)。
同时也提供了原厂固件的备份,一旦有朋友们盒子刷其他固件成砖了,可以利用这个备份固件救回来。
你所说短接后U盘刷机也是破解方法的一种,但一旦盒子已砖,你的那个固件就没用了,因为它不能用于救砖。

网友B:
你好,有个内蒙古创维貌似高安版本,刷成砖了,现在开机用ttl看就有个开头就停止了,用短接刷机也刷不了机,还有救没

网友:
这海思hi3798出货量挺大啊,刷了好几台来来去去都是这芯片,运营商用的最多

网友:
盒子开机后不能自动连接无线网,每次必须手动连接才能是怎么回事,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我这款还要老些,短接1.2脚没用,ttl找不到,u盘不认,有办法没?长虹的

网友(2020-06-07):
刷机已经搞定,现在搞root 所有我刷过的固件 都没有打开adb ,ttl 飞线跑码之后无法输入,某一状态无限循环,只有看看楼主的固件看看  能否搞定,我发现我得mg100  所有和楼主的101一样 连飞线的位置都一样

网友(2020-12-20):
你好我有个同mg101的机顶盒跟你主板都一样 成砖了能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个内蒙古创维貌似高安版本,刷成砖了,现在开机用ttl看就有个开头就停止了,用短接刷机也刷不了机 ...

我见过高安的,用HiTool导入一个证书文件就能刷,固件在网上找,基本都是某度盘,下载死慢,但我那个刷好以后一周再次变砖,再刷机就没用了,始终卡在启动那个logo

网友C(2022-10-09):
首选为楼主的拍照技术点赞。这好像不是一般手机能照出来的效果吧,太赞了。其次,楼主好像只讲了备份,没讲怎样恢复救砖呀?是TTL模式下吗?我的一台芒果MG101,主板与楼主一样,TTL不需要飞线,改速率后可以正常显示跑码,但进不了命令界面,请问怎么办呀?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C:
首选为楼主的拍照技术点赞。这好像不是一般手机能照出来的效果吧,太赞了。其次,楼主好像只讲了备份,没讲 ...

使用海兔工具烧写

网友(2023-07-25):
感觉你们都挺喜欢折腾电视盒子的,话说已有多年不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