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上古神器,看下还有多少人认识

楼主(2019-11-07):
镁铝合金机身,质量超轻,又坚固

超薄设计,就是放现在也不觉得落伍

补图

网友:
软驱,磁盘主轴电机不错。。。还有个小步进电机。。

网友:
我揉了揉眼睛,还是啥也没看到。

网友:
软驱,貌似还是5.25寸的

网友A:
应该是2.5寸的软驱

网友:
我箱子里还躺这2个,还有个USB的,以前刷BIOS还会用

网友B:
没见过实物,不过容量吓到我惊人的几mb

网友:
软驱,是不是说明我老了

网友:
这个2.5寸的软驱还不错,后期大多都是三星的了~

网友:
也是回忆,可以见证数字时代的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5寸的软驱

哪有2.5寸的软驱!

常用的就是5.25和3.5寸的

网友:
3.5的软驱。好像还是铝铸的架构,比铁皮的好些,本世纪初基本上全部淘汰掉了
是不是3寸的,一看主轴,这主轴是盘型的,但是有个拐,那玩意是卡住3寸软盘的金属芯的部件,如果是五寸的,那将会是一个环形山的压环,
其次,插入DISK的门那里有2-3个检测开关,什么到位,写保护之类,这是3的,而5的基本上是光电检测,没有这玩意
还有,就是5寸的进给电机非常强大,是四方的步进电机,3寸的是圆柱体的蜗杆型进给电机
如果看板子后边的PG,带34针的和小4针口的是3寸的,全部使用板子金手指当针,使用大四口的是大软驱。
看嘴型,小软一看就是很清楚,一道缝,还闭合,不插不开门,很淑女,大软一条缝,插进去还有个扳把,平常横着,插进去扳成竖着的,内部就压到位了,这时候,不完事抽不出来的,

网友:
以前装DOS622时就用的这种,嘎吱嘎吱叫得欢

网友:
曾用backup将整个系统备份到软盘上,嘎吱嘎吱响半天,換盘換到手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实物,不过容量吓到我惊人的几mb

你哄我吧,5.25的软驱到mb了?最大的也就3.5寸的1.44mb,5.25都是kb级别的。

网友:
3.5寸软驱不算古董,5.25才是古董

网友:
还好吧,我机箱里还有一个在哪里躺着,成色还不错的,就是没软盘了

网友:
记得还见过8寸的软盘

网友:
我也有一个,正常没毛病,现在躺在杂物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