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用STM32F030制作个实验板

楼主(2019-11-07):
由于STM32F030的价格与51单片机差不多,且是32位的CPU,功能多且强,所以有了打算用它为主来制作DIY产品。为了方便测试单片机,所以制作个实验板。

本实验板电路图如下,为了方便测试,把2种不同脚的CPU做在一片板上,电路图如下。

以下是PCB,与微型控制器一起打样。

以下为锯开实验板部份

这实验板把2种芯片做在一个板下,可以在电源那处割开成为一种芯片的实验板

以下为焊好元件的板。

STM32F030C8T6测试实验

STM32F030F4P6测试实验

本实验板在设计PCB时没注意,电源芯片的散热太小,小芯片那部份的OLED显示阻了ISP脚。以下为这个实验板的测试程序,程序主要实现OLED显示,开关检测,LED闪烁,对于F4P6那小芯片的开关采用AD采集方式,显示增加个采集的值,对于大芯片C8T6,开关是用IO检测的。

网友A:
老兄没死铜移除吧,很危险的

网友:
看到那几个无走线的过孔,还以为是四层板
我是分开敷铜,中间留0.5mm的空白,画一条线作切割线。不允许V割和邮票孔,只有打擦边球了。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板,用通用版做的,打样成本太 高,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没死铜移除吧,很危险的

什么叫死铜移除呀,我想多向大佬学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板,用通用版做的,打样成本太 高,练手还是可以的

5元打样,与自己用热转印法做的成本差不多,没必要自己做。而且这个板是2个电路,用台锯锯开就行了。

网友:
不会画板子的表示只能撸最小系统板玩……

网友C:
难道是自动布线?很多死铜没有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自动布线?很多死铜没有挖掉

非高频无所谓,通孔接地也行~

网友:
试验板 很不错了  画过几次打板回来都没成功  硬件手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