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BANQ的128G优盘,求R0118版本的量产工具

楼主(2019-11-07):
BANQ的128G优盘,求R0118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A:
@ 45 48 A7 93 7E 51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YNSHERM1-0256G_8Die P0809 1ynm MLC
把这行参数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5 48 A7 93 7E 51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

还是不行,还是提示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设置的截图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截图贴一下。

默认设置

网友B:
你没有按2楼的朋友要求进行设置,当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按2楼的朋友要求进行设置,当然不行了。

这样设置也还是不行

网友:
加我,远程帮你看下。

楼主:
在DBF表里找到@ 45 48 97 93 7E 51 3D 5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IBMA-064G P0330 15nm MLC
,改成45 48 A7 93 7E 51,然后在UFD_3267AE\FTK\Flash_Setting里将454897937E51_Set.bin改成4548A7937E51_Set.bin,然后就出现pretest fail (01)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