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花屏待修复

楼主(2019-11-07):
第一次见cpu针脚给弄弯了,还有全板的多个电容鼓包,修复针脚,试机不能从硬盘启动无法调取sam清除密码,通过pe系统又不能调取c盘数据及工具,又通过win8系统可以调取安装工具,准备重装系统,中途又花屏,看来得把电容都换了再装系统。

网友A:
G31还修了干嘛,H55,H61之类的还有点价值

网友:
电容鼓包的不少啊

网友B:
这么明显的问题不处理还想正常使用?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31还修了干嘛,H55,H61之类的还有点价值

B75才有价值,能上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75才有价值,能上固态硬盘

固态又不是只有M.2接口的,SATA接口的MLC的还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1还修了干嘛,H55,H61之类的还有点价值

当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明显的问题不处理还想正常使用?

其实就是修复完针脚后 ,试试能否开机,电容一定要换的

网友:
这些老东西还修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