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一下 如何把usb线改装成双头usb对公线。

楼主(2019-11-07):
问一下 如何把usb线改装成双头usb对公线。

网友:
“双头usb对公线”是个啥东西,两头都是USB公头的连接线?
如果是这样的,那还不简单-----找两根带公头的USB线,把需要的部分剪下来再根据每根线的定义焊一起就行了。我的第一个移动硬盘盒就是那种USB连接线,为了减小线阻我直接把两个公头背对背焊起来。

网友:
两根同样的线材减掉手机充电那头,同色线对接不就OK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