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捷渡行车记录仪G820 简单开箱

楼主(2019-11-07):
几年前的一个山寨机面板开裂,不能自动关屏,不爽,买个新的换掉。直接看图吧。

打开,上面一层棉保护

拿出主机,里面的配件

两个单张卡片

后镜头

电源

用的是MINI USB接口

这个容易拆,先拆开这个看看怎么样

感觉做工一般
主机就先不拆了,

电源和后镜头都同时用了MINI USB接口,这个设计有问题啊,万一要是把电源插到后镜头那里了,后果可就严重啦!

网友A:
我的已经拆过,好像跟你的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A:
这个后摄用了一段时间,好像有点进水,起雾,申请售后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后摄用了一段时间,好像有点进水,起雾,申请售后换了一个。

这个USB应该是后镜头的接口吧,有条线路标的A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拆过,好像跟你的有点不一样了。

型号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SB应该是后镜头的接口吧,有条线路标的ACC

这个是电源,边上的2.5是后摄。ACC是用专用降压线,控制停车监控的,这个记录仪没有专用降压线,是不能设置停车监控的,我把ACC 跟5V短接,菜单里就可以设置。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个不如凯迪拉克流媒体好。哈哈

网友:
G820,比你的早了几个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个不如凯迪拉克流媒体好。哈哈

没有防眩目,另外白天光线好的时候根本看不清画面,反光严重。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防眩目,另外白天光线好的时候根本看不清画面,反光严重。一分钱一分货。 ...

有啊,我用的没毛病,防眩目也有,比普通后视镜好用的多了。

网友C:
我的是D820,白天迎着太阳的时候看不清,我就买了电脑屏幕防眩目膜贴上啦,这样好的多。

网友D:
也用的这个牌子,感觉真心不怎么样,一年不到,老出小毛病,以后不会再打扰用这个牌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D820,白天迎着太阳的时候看不清,我就买了电脑屏幕防眩目膜贴上啦,这样好的多。 ...

那关屏,作为普通后视镜还能用吗?

网友:
贴防炫目膜就不能关屏啦,直接用流媒体当后视镜,还不错。现在总是接触不良,刚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用的这个牌子,感觉真心不怎么样,一年不到,老出小毛病,以后不会再打扰用这个牌子的了 ...

是什么小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小毛病?

我的是D850,经常会自动重启,屏幕变绿,过一阵又能恢复,内存卡满了,不会自动清楚老数据,需要手动格式化内存卡,总的来说,对这个牌子一下就无感了

网友:
我买的880,话说这东西可以换sim卡的吗?

网友:
ACC是检测车上保险盒是否有12V电过来,然后镜子才开机的。是一个开机检测的接线。如果你单接B+而没有接ACC,镜子是不会起来的。停车检测是靠检测B+的电压是否在11.7V以上,并且ACC是否处于无导通12V的状态才能做停车检测功能。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解释···

网友:
全是有钱人,我就随便买了个记录仪吸在前挡上

网友(2020-07-29):
可以换成4G流量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