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一下电平逻辑转换器

楼主(2019-11-07):
如题, 我需要找一款芯片(电路也可以), 在一端输入一个持续的低电平的时候,另一端会输出一个“对地导通” 的动作,(导通时间0.X秒即可,然后复原,并非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按压了一次轻触按键。  如有知悉的朋友请不吝赐教,谢谢!!抱拳!握手!

网友:
各种单片机复位芯片?

网友:
串联一个小电容就好了,电容上并联1M欧电阻,或者看看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2084

楼主:
多谢以上2位坛友的指点。 用单片机复位电路引出一路三极管开关电路,已基本解决,仍需微调一下。 再次感谢以上2位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