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个最简单的USB LED小夜灯

楼主(2019-11-07):
常见的USB小夜灯都是USB串电阻给LED供电,我做的这个更加简单,连电阻都省了!
用的是6V的灯珠,工作在5V电压,不需要串联电阻。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灯的亮度由充电器决定,5.13V时电流约为50mA,在不同的充电器上电流和亮度相差很大。同时受低频纹波影响较大(会使亮度出现波动)。

网友A:
铝基板需要嘛?铝基板免费打样,顺丰包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需要嘛?铝基板免费打样,顺丰包邮呢。

有铜基板么?

网友B:
就是价格估计伤不起。没有特殊活动的话。之前询过一家普通铝基PCB打样的价格,号称最便宜,也要接近一千元,铜基板更稀少,价格估计要兴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价格估计伤不起。没有特殊活动的话。之前询过一家普通铝基PCB打样的价格,号称最便宜,也要接近一千 ...

打不打样没关系,其实有料头啥的给我一点就够了,可以自己热转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不打样没关系,其实有料头啥的给我一点就够了,可以自己热转印

估计不行,金属基板生产工艺不一样的。如果你还用一般的腐蚀法刻蚀走线,板基会被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行,金属基板生产工艺不一样的。如果你还用一般的腐蚀法刻蚀走线,板基会被腐蚀的。 ...

基板喷防护漆或贴透明胶带再腐蚀不就好了

网友:
还是要个驱动,横流    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