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基于LM393比较器的光敏,热敏,震动,传感器5V继电器输出PCB板

楼主(2019-11-07):
基于LM393比较器的光敏,热敏,震动,传感器5V继电器输出PCB板,最近一直看论坛各位大神薅嘉立创羊毛,本小白很心动,迫于不会画PCB,开始自学,这个板子是自学两天后画的,有很多的不足,传上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哪里不对的请大婶指出,这个板子的原理是根据某宝上1元一片的传感器模块原理画的,因为不会焊贴片,所以都改成了直插,发到嘉立创打样回来,试了一下可以实现功能,虽然现在很多模块在网上很便宜,但是对于我这种小白能做出来我感到非常的开心,这就是DIY的乐趣,最后,虽然这块板子画的有很多的不足,如过有兄弟不嫌弃,并且用的上,我会把原理图,打板文件上传上来,10*10的板上是四块小的,我拼好了,嘉立创5块钱可以打5片也就是20块小的,献丑了,各位请轻拍

楼主:
附件-30M?我没有设啊,怎么回事?没M的可以留邮箱,看到后发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有没有画板子的教程啊,想学,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有没有画板子的教程啊,想学,不知道怎么入手

下载立创EDA,打开,放置元件,连接电路。保存转PCB,根据网络线连接电路。自己摸索,很简单的。

网友B:
我自己做板子,走线一般尽可能宽。

网友:
直接用力创EDA就行了,简单够用

网友C:
这样拼板切割麻烦,排列整齐便于切割。新手能做成功很不错了。点赞!

网友:
也是觉得楼主线路走的太细了,PCB还可以压缩一下,可以多打几片。

网友D: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走线可以再粗一点,排列尽量规整,方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有没有画板子的教程啊,想学,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用的嘉立创,很简单,而且有视频教程,挺好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板子,走线一般尽可能宽。

好的,下次在摸索下走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拼板切割麻烦,排列整齐便于切割。新手能做成功很不错了。点赞!

谢谢大神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走线可以再粗一点,排列尽量规整,方便切割

嗯嗯,谢谢大神的中肯建议,我再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有没有画板子的教程啊,想学,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有AD6.9和对于版本的视频教程要不

网友E:
谢谢LZ,93960681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LZ,939606813@qq.com

收到,有空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LZ,939606813@qq.com

邮箱发给你了,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