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式盼盼安全门更换小嘀人脸识别智能锁记

楼主(2019-11-07):
把老锁拆了也算拆吧,就放这个板块吧,主要是给想装这种智能锁的人留个参考。
-------------------------------------------------------------------------------------------------
早就想换智能锁了,自从小孩弄丢一把钥匙,我又被关在外面一次之后。之前考察的基本都是指纹锁,而且几乎都要换双活双快的锁体。老式的盼盼门用的是三环锁体,属于非国标,要是换的话又要钻又要割,动作比较大,我实在是不想大操大办,于是就搁了下来。
前段时间无意中发现粗粮家众筹了一款人脸识别智能锁,正准备出货。查看了一下资料,发现这种锁是全自动锁,号称不需要换锁体,就买了一套。我这人决心定下来,一般都是马上就办,所以买锁既没有赶上众筹,也没有等到双11优惠,价格准确地抄在了山顶上。这悲催事儿就不提了,说正事吧。

老式盼盼门的三环锁就是这样的。
买之前又和锁家的客服确认了一下,谁知道客服一点也不专业,居然说老是盼盼门必须换锁体,我决定还是冒一下险。

先发来的智能锁主体,配套的锁体和锁芯是另外发的。

研究了一下这款锁,其实全自动锁比普通的指纹锁机械部分要简单,就是相当于用钥匙在屋内的锁孔开锁上锁。只要锁体的把手中心到锁孔中心的距离是68毫米,锁孔中心到反锁旋钮中心的距离在52毫米左右(有几毫米误差没关系),这个锁就能装上去。家里的三环锁体其实也符合这个标准。

把老锁面板拆了,锁芯是这样的。发现一个新问题,如果不换锁体的话,发来的锁芯太小,装进去以后没法固定。怪不得客服说要换锁体。

有没有专门为三环锁体定制的智能锁锁芯呢?到老马家碰碰运气,还真让我找着了,价格58,不算太贵。不过确实不好找,全网只有两家卖,而且卖的是一家的产品。

接下来的事毫无技术含量,鉴于买锁的钱已经包含了安装费,自己装也退不了多少钱,我还是把这个钱让装锁师傅赚了。 装锁师傅在我的指挥下用了不到5分钟就换好了。

至于安全性问题,因为没有换锁体,天地钩照用,换上的直插锁芯也是c级的,所以机械安全性与原来的相当或更好一些。根据厂家的资料,这款锁的人脸识别用的是商汤科技的3D识别方案,据说比指纹的误认率低,能和华为一样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的厂家,我暂且相信他们的技术。

总结一下:这一款R5的锁虽然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改进,说明书写得也不清楚,但总体上说还是挺好用的,颜值也不错。特别是当双手都拎着东西的时候,站在门前1秒钟,门自己就开了,感觉特别好。这一款锁没有指纹功能,厂家又推出了一款R7,既有指纹和又有人脸识别,价格更贵。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一下,厂家没给我广告费,就不多说了。

另外就是厂家的客服要提高一下水平,还说什么非换锁体不可,幸好没听TA的,否则的话我的门不知道被切成什么样。现在就是多出一套锁体和锁芯,厂家也不回收,干脆下次买套便宜指纹面板,把地下室的锁也换了吧。

最后用一句充满哲理的格言共勉,这是告诉我们有了好东西稍微炫炫就行了,切莫过于得意张扬,谨记谨记。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好多客服都是靠话术做的~

网友:
家里的盼盼防盗门比你这个更老。。。。是里面看到锁体。。。

网友A:
看着不错   换这个锁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   换这个锁多钱

小米有品最便宜的时候好像是2299,现在2389

网友:
正规厂家的锁盒是有统一标准的

网友:
高科技时代,就是方便!

网友:
切勿猛甩哈哈

网友:
我家也是,我以前掉钥匙,然后被关外面一天。。。。一气之下换了ojj锁。实际上是不用换锁体的,既然锁体送的,也就一起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盼盼门,去年买了个最便宜的指纹锁,又是切又是钻,搞了半天才装好

网友:
人脸识别据说目前比指纹差了一个数量级的安全指标

网友B:
这个锁的电源是如何解决的??电池还是得扯根电线呢??

网友C:
有些(指纹)智能锁,锁体带一根电源线的,要安装就得换锁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锁的电源是如何解决的??电池还是得扯根电线呢??

配套锂电池。全自动的锁干电池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指纹)智能锁,锁体带一根电源线的,要安装就得换锁体了。

是的。所以全自动锁还是要买外置电机的。

网友D:
试试照片能开锁不?

网友E:
看样子一点也不可靠。里外面板都没有防拆措施,要是整个面板撬下来不断线估计根本检测不到(如果真实没有防拆措施最好还是加个门磁为好。),还有那个电机最好是电机跟驱动部分在锁盒里最好,即使安装麻烦些但这样的结构想破坏掉要比那个普通锁盒外加电机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照片能开锁不?

双目识别的,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一点也不可靠。里外面板都没有防拆措施,要是整个面板撬下来不断线估计根本检测不到(如果真实没有防 ...

外面板有防拆开关,在穿线孔旁边。这种直插芯的智能锁即便是拆掉外面板,安全性也和普通装了C级锁的门是一样的,因为还有个铜锁芯挡在那里。当然啦,家用门也就防一防技术开锁,再好的锁在一把充电电钻面前都是渣渣。个人意见,不要买电机在锁体内的锁,兼容性不好,转动力矩小,而且万一坏了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一点也不可靠。里外面板都没有防拆措施,要是整个面板撬下来不断线估计根本检测不到(如果真实没有防 ...

电机是在门里面的,不拆掉锁芯是接触不到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