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到几块电路板求大侠科普

楼主(2019-11-07):
废品里买的几块电路板,什么有W5357\20N470\REM 90V-01M,我认为是什么设备上面防雷和滤波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都是保护器件

网友:
我认为是防雷、消除瞬变干扰的板子。线圈、放电元件、钝化封装二极管,压敏电阻等

网友:
那一个个带螺丝的黄片片是什么,线圈?

网友:
那六个带罗旋线的,中间有罗杆的是啥元件?电感吗?

网友A:
470V压敏应该是220V下用的,改成家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V压敏应该是220V下用的,改成家用不错

470是47V压敏电阻,这应该是电话交换机上面的东西

网友(2020-02-11):
我觉着是滤波的,老元件了,现在很难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