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亚都SC-E030加湿器

楼主(2019-11-07):
冬天来了,空气干燥,突然想起加湿器该上班了。把它请出来擦拭干净,加水上电,开机指示灯亮,风扇呼呼,怎么仙气缭绕的雾气怎么没有出来。看雾化片非常干净。拆机检查雾化片。

有资料说:1、加湿器的超声波振膜,属于电容性负载,可以使用万用表的高阻(×10K,或×100K)电阻档测量。注意要脱离线路板测量。表笔有“摆动”的,基本是好的2、超声波振膜还是机电转换器件,外加音频信号可以振动发声的。脱开线路板,接在半导体收音机的功率输出端(接喇叭的两根线),好的超声波振膜会有声音发出。测量了变天没有任何变化,雾化片挂了?
马上淘Bao淘一个回来。收到雾化片马上上机测试,一切照旧,风扇呼呼,仙气还是没有出现。难道雾化片也是坏的?

继续查资料:加湿雾化片的检测方法有:
第一种方法:将万用表的量程开关拨到直流电压2.5V档,左手拇指与食指轻轻捏住压电陶瓷片的两面,右手持万用表的表笔,红表笔接金属片,黑表笔横放陶瓷表面上,然后左手稍用力压一下,随后又松一下,这样在压电陶瓷片上产生两个极性相反的电压信号,使万用表的指针先向右摆,接着回零,随后向左摆一下,摆幅约为0.1-0.15V,摆幅越大,说明灵敏度越高。若万用表指针静止不动,说明内部漏电或破损。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千万不可用湿手捏电片,测试时万用表不可用交流电压档,否则观察不到指针摆动,且测试之前最好用rx10k档,测其绝缘电阻应为无穷大。
第二种方法:用rx10k档测两极电阻,正常时应为,然后轻轻敲击陶瓷片,指针应略微摆动。
东莞天工雾化片都经采用压电陶瓷100%压电性能全检,我司采用的压电陶瓷性能优异,谐振频带宽,临界出雾化电压低,机械损耗系数小,使用寿命远远高于大多数压电片,而且所以出厂产品都经过电容、微裂纹、出雾全检,银层拉力抽检,雾化量稳定抽检,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满足客户的需求。

把新旧两个雾化片重新测试,发现用第二次查找的资料测试,有反应。马上装机测试,故障依旧,仔细检查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坐在加湿器前观察了半天,突然看到雾化强度旋钮,后面有个点位器,马上用万用表测试,阻止无穷大。翻箱倒柜在陈年电子垃圾中找到一个,焊接好,用旧的雾化片,通电的瞬间,仙气来了。折腾了半天,原来问题出在雾化强度电位器上。

网友A:
楼主修个加湿器,怎么拆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修好就好了。

网友:
恭喜修复,又多了个配件

网友B:
顺便把电源板,和鼓风机无刷驱动等,都涂上一层电路板三防漆,省的以后进水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个加湿器,怎么拆了这么多东西

本来是修,顺便两个大解剖,把加湿器的内脏曝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把电源板,和鼓风机无刷驱动等,都涂上一层电路板三防漆,省的以后进水悲剧。 ...

提议不错,手边暂时没有三防漆,凑合着用吧,反正一年用不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