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ASUS显示器VS229N-C出现LOGO后重启故障,电脑重启无法正常开的修复

楼主(2019-11-07):
家中的电脑出现显示器LOGO后黑屏,几秒钟后不停重启
刚开始以为电脑主机故障,最小系统后还是这样,以为主板坏了。

后来发现并不是主机有问题,而是显示器有问题,显示器是华硕ASUS:VS229N-C

拆机,发现有两个35V330μf的电解电容有点豉了,就是传说说的怀宝宝了。

马上从X宝上购买了同参数电解10个,四天后到手

更换上后故障消除,可再战10年

网友:
应该是长期受热,热死的。

网友:
显示器问题居然能引起不断重启

网友:
可以考虑给显示器加装风扇加强散热。

网友:
用2天又坏!!!

网友A:
看电容下面都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容下面都变色了

那是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