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PAM8403 双通道功放板 改成双转单通道可行不?(已解决)

楼主(2019-11-07):
简单的说就是我有两路音频,只想用一个喇叭,在网上查到这个2*3W D PAM8403功放模块 ,他是只有一路输入接在L和R上,不接地,然后一路输出
请教各位大神,我是两路输入,是不是要把地接上?然后两路就能混合到一路输出了?

已解决,1,2两路输入,GND也接上,两路信号互不影响,可以各自发声,也可以混合发声,品质基本没有改变。只用一个喇叭没问题了。

网友:
印像中有耳机摸式有一个脚控制大摡是9脚

网友A:
两路音频先混合再过功放

网友:
他那种接法类似普通功放的BTL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音频先混合再过功放

怎么混合?

网友B:
如果你图中红色是输入,黑色是输入地线,那按我的图上以红线连接,蓝色×号剪断就行了,也就是说,8403是双路功放,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功放模块,只利用其中一路就可以了。
如果你图中红色是输入左声道,黑色是输入右声道,那红黑两线直接并联接到R上就行。
反正不管怎么说,8403两路功放各自的输出端绝不允许连到另一路上或者连到地线上;输入端无所谓,直接并联或通过电容并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图中红色是输入,黑色是输入地线,那按我的图上以红线连接,蓝色×号剪断就行了,也就是说,8403是双 ...

单路用我会,我想双路进,一个喇叭出。

网友:
按照楼主的意思需要一片运放把2路输入接成缓冲放大,输出端按照你现在的接法就可以变成一路输出了,这个说一下,把左右声道混成一个声道,这个声音好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路用我会,我想双路进,一个喇叭出。

呃,脑筋急转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混合?

筒单的混合就是两声道通过一个几k的电阻连到一起做单声道,好点的两声道先用运放反相缓冲再用电阻接到一起成单声道

网友:
后面两个地直接接到一起不会烧吗

楼主:
啥也没想,体积小,不想用两个喇叭。左右音源是可以控制输出不输出的。按我的方案已经成功了。

网友(2020-01-10):
可以1路音频进,出用一个喇叭,增加功率吗?

网友:
楼主开启了PAM8403的PBTL模式,  这可是大功率数字功放才有的功能

网友C(2020-04-21):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接了。但是声音不对劲,,感觉听不到正常的声音了,地线我也接了,
两个输出的负极没有接任何东西。。是不是我的哪里有问题?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2021-09-01):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接了。但是声音不对劲,,感觉听不到正常的声音了,地线我也接了,
两个输出的负极没 ...

可能音源不同吧

网友(2021-10-04):
使用注意事项
     先接通扬声器再接通电源,否则容易对芯片造成损坏;由于模块中的数字音量控制具有很大的增益,所以不要让音频信号输入过大而使信号产生切割限幅。

★★★★   超微体积:1.95*2.06cm   ★★★★

!!注意:左右声道输出端的“负极”不可以并接在一起,否则会烧IC,并且通电前应先接好喇叭(负载)。

网友(2024-06-12):
8403模块功率确实小了点,我也在找有关PBTL电路,用一个喇叭输出增加功率

网友:
kindzhon老师,你能告知其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