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小牛锂电充电器充电断断续续,是否有人会修?

楼主(2019-11-07):
打开看里面全是灌胶的。自己把胶扒开了…
充电有异常,具体表现故障为:开始充的时候功率有800多W,但有点电流声,而且声音断断续续,过了一会声音没了,输出功率只有2W充不进电了,再过一会功率又恢复到800多W,充了一小会之后功率又降到2W,如此循环。导致充电效率很低。
看有哪位能帮忙修一下此充电器? 小牛店不给保修,也不给修…郁闷死了。

网友:
换掉所有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过压过热过流保护电路

修不如买

网友:
好像和电池有数据通讯,识别到电池才会充电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某元件过热导致保护。
包括肖特基,开关管等热击穿或者吸收电路损坏导致的发热。
没有电路无法更详细说了。

网友:
既然都铲胶了,跑跑电路吧

网友(2020-01-23):
我也是醉了,,开关管还热击穿,,,击穿就击穿烧了,,还能间歇充电?不boom就偷笑了,,,这什么充电器?8百瓦?

网友A:
还可能是电池问题,我家一块锂电池就是这个情况,断续充电,电池原因,有一组或者几组到达均衡电压,保护了。

网友:
多数是那个电解电容出现了问题,在充电的时候注意观察,待不充的时候,立即断电,手触摸看那部分温度高,重点查那部分,还有就是虚焊,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20-02-28):
充电器进出线和插头也得检查一下。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A:
还可能是电池问题,我家一块锂电池就是这个情况,断续充电,电池原因,有一组或者几组到达均衡电压,保护了 ...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电池也得查,先把电池问题排除了,再查充电器。

网友(2021-10-24):
这个充电器是由stm32单片机通过485通讯方式与电池通讯,高功率时通过打开继电器来充电,低功率时通过边上的限流电阻充电

网友:
充电器都这么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