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三菱劲炫导航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9-11-07):
    手里有台三菱劲炫车机导航,先上电过后,一直重启显示CarNavigation& Entertainment system无法进入系统,平台是mtk3360,有大神遇到过吗?可以刷其他3360固件吗?

网友A:
拆掉卡试下,应该是外置内存卡的地图程序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卡试下,应该是外置内存卡的地图程序缺失

别人拆过来的,tft卡已经没有了,现在还卡开机界面,无限重启

网友B:
主程序应该都在那张卡上,所以没法启动

网友C:
没有程序  下载一个 装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应该都在那张卡上,所以没法启动

是否有程序支持一下呢!没有找到其他下载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程序  下载一个 装卡上

就是啊  还希望大神支持一下,其他地方也找了,不知道可以用其他3360平台?

楼主(2019-12-13):
已处理好,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处理好,谢谢大神

怎么处理的,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处理的,能说下吗?

刷下程序就好了,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