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改可调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9-11-07):
弄了个电脑电源,tl494的12脚电压只有7.8v多点,其余各脚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改完后输出电压可调范围却只有0~7.3v,输出端加上泄放电阻后可调范围只有0~2.5v左右,这时tl494的12脚供电直接掉到6.8v,检查辅助电源次级的电解电容和快恢复二极管都没问题,请教一下高手们,我遇到的这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2020-01-26):
494用辅助供电,7.8V不能正常工作,确定外围电路没有问题,请断电494的供电,单独电源为494供电,如果正常,查辅助供电部分。如果不正常,换494。

网友:
你都没有说你咋改了,只说现象,咋叫我们帮你呢?

网友A:
当初3843出现同样毛病,换几块IC电压都不一样就是没上去的,后来买了一片贵的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3843出现同样毛病,换几块IC电压都不一样就是没上去的,后来买了一片贵的解决 ...

还有这样问题?真是邪门了,不过你真有毅力,我就放弃了。

网友(2020-11-01):
正准备   改一个  玩玩,借鉴一下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A:
当初3843出现同样毛病,换几块IC电压都不一样就是没上去的,后来买了一片贵的解决 ...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估计没有拆对过压,欠压的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