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开关上的LED还能这样搞??

楼主(2019-11-07):
   直接接一起的,不知道能不能亮起来,这一点点铜箔的电压差能点亮LED??

网友:
看流过的电流了,几十万安培呢

网友:
接个灯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深度的问题,220v输入的应该没多大电流了,指示灯分流也是微乎其微

网友:
那是个保险丝,灯是故障指示灯。

网友:
高手   这是高手    焊一段康铜丝倒有可能点亮二极管

网友:
保守估计2000瓦负载或许能亮。这火星科技地球人看不懂的。

网友A:
设计师脑袋被门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师脑袋被门夹了

是的。
卡钝(卡顿)
冈钩(网购)
过滤(过流)
电磁(电池)

网友:
PCB板设计失误。
我也遇到过一次,有一次拆鼠标的时候发现,电路板上的标记印错了。

电源输入:~220V 50Hz 0.6A
电源输出:DC18V 3.2A

网友:
拿镊子夹一下全桥就知道了

网友:
设计完全没有问题,这里led灯做指示灯用!这开关盒子一端接火线,另一端不接完全可以点亮led灯!如果这边led灯两条腿接零线,这肯定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