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开关电源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9-11-07):
       今天维修一个天正开关电源,准备给睿登6006做前级电源。铭牌上标注的是S-400-48 (48V 8.3A)拆开后变压器上标注的是S-350 ,应该是48V  7.3A的电源。
        通电测量输出电压只有9V ,测TL494电源脚只有9点几伏,怀疑是494没有工作,测量494滤波电容正常,换了一个494集成块后输出电压正常了,最高能调到52.8V,调到52V,接一段电阻丝测试一下电源的带载能力,结果一接上电阻丝,电压就降到0V,电源肯定还有问题,还没有修好。
         首先怀疑的就是推动三极管有问题,拆下两个三极管C2655测量,两个三极管都正常,再测量推动部分的元件也正常。在线测量次级共阴整流管也正常,次级3个滤波电容63V/680uf正常。用4个10W 200欧电阻并联做负载,电压从空载电压52V降到28V左右,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测量功率管的驱动部分也是正常的,有病乱投医,又怀疑是不是功率管性能不好,两只功率管全换掉再测试,电压还是降到20多伏。仔细观察发现推动变压器有个引脚上的铜线发黑,心想是不是推动变压器有问题,拆下推动变压器测量也正常,测量两只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在150V左右也正常,这时维修陷入困境,该检查的都检查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整个电源都查了一遍,电源还是不能带负载,都想放弃了,不修了。
        电源放一边,休息了一会儿,心想假如共阴极的整流管有一半开路了是不是也不能带负载呢?,心里是这样想的,其实没有抱一点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吧,把整流管拆下来再测量一遍吧。拆下整流管奇迹出现了,整流管的引脚怎么有一只要短一截呢?仔细一看,共阴极整流管的一只阳极的引脚断了,刚好在PCB纤维板焊孔的中间断了,从外观来看肯本看不出来。PCB板厚度不到2mm,引脚断在孔的中间位置,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这种几率也被我遇到了。
        电源整流是全波整流,共阴极整流管一半的阳极引脚断了就变成了半波整流了,如图

         用一个D92-02整流管换上,通电接上负载电阻,电压不再下降。接上电阻丝,逐渐缩短长度,52V  6.8A的负载下,电压很稳定,一点也不下跌,这个电源350W的功率是没有问题的,到此这个电源才真正修好了。
        这个开关电源一共两个问题,一是TL494坏了,二是整流管断了一个引脚。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电源带载不行重点查几个大电解和输出整流管,你这个脚断在孔里是不容易发现,记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运气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前几天在维修电源中遇到一个5v40a电源,空载正常,带负载电压降到1.9v,变压器吱吱叫,还没找原因

网友:
二极管引脚断,真少见。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电源带载不行重点查几个大电解和输出整流管,你这个脚断在孔里是不容易发现,记住了 ...

谢谢大神经典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电源带载不行重点查几个大电解和输出整流管,你这个脚断在孔里是不容易发现,记住了 ...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积累了经验

网友B:
我有一块电源一样的毛病,输出只有9v,但是9v的功率是足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电源一样的毛病,输出只有9v,但是9v的功率是足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

什么样的电源?拍几张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多谢大师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