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朋友送来移动M301A机顶盒要求破解,拆开后成功破解

楼主(2019-11-07):
朋友听闻我会破解机顶盒安装第三方软件,把他家机顶盒扔过来要求我破解。百度一搜索,这机子新出来,全网只有一个说破解的,但吊足了胃口,就是不说方法。

得到朋友允许后,我将其拆开,说实在的这个机子确实挺新的,2019年7月份出厂。

这个机子就只有两颗螺丝,很容易打开,和M301H一样有专门的拆机口,就是没有M301H好破解

打开主板背面就是这样,有一个散热的大金属片。

CPU我没有拆开,就是传说中的晶振s905L,用A区别M301H的海思芯片,两个红色位置天线应该是一个蓝牙  或者是2GWIFi和5Gwifi ,有点不懂,说错了还请指教。

这个是运行内存和闪存的特写

这个是无线模块的特写

拿出最后的办法TTL打开ADB,说实在的,我不喜欢线刷,一个是懒的做USB头,我要么就喜欢不拆机打开ADB,接着就是直接U盘刷第三方固件,最后没有办法才拆机。

先用TTL打开ADB,后面思路和前面一样了,手到擒来。顺利完成了破解,因为有专门拆机口,基本零损伤。

最后随便打下推荐下我的两款新机子,都已破解
中国移动咪咕盒子MGV2000仅有3台强势来袭,速度流畅如秀发般丝滑  价格包邮已到最低
重磅消息,中国移动CM201到货了,该型号质量及流畅度很多坛友已经体验过  该机是目前顶配,用过的人都说好!

网友A:
这么复杂?我随便刷个905的系统就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我随便刷个905的系统就正常使用了

线刷?还是U盘刷?

网友:
线刷   用USB_Burning_Tool

网友:
学习了 后面要刷个机

网友B(2019-12-12):
能发个烧录包吗?纯小白一个

网友C:
破解了什么?WIFI?还是VIP节目还是能通灵三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烧录包吗?纯小白一个

直接用其他机顶盒系统app替换了原app,并没有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解了什么?WIFI?还是VIP节目还是能通灵三界?

当然自然是自由安装app,全网通用!

网友D(2020-01-11):
楼主能否写一篇较详细的刷机教程,帮帮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写一篇较详细的刷机教程,帮帮小白

我主要是破解,不是刷机,不过有空我倒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破解经验以及刷机常识。另外打下广告,还有最后一台没有包装盒的m301h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破解,不是刷机,不过有空我倒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破解经验以及刷机常识。另外打下广告,还有最后一 ...

能把原本的iptv保留,那是最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原本的iptv保留,那是最好没有了

保留IPTV应该不容易的.毕竟人家是收月租的

楼主:
可以保留,但是要本地本网络环境下才能用,如果是iptv盒子的话是走的专用网络,得换光猫2口

网友F:
之前有一个被升级后ADB就连接不了了,不知道加密了还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一个被升级后ADB就连接不了了,不知道加密了还是怎么样。

有些升级后adb不是默认的5555 端口,可以用一个软件去批量测试端口。

网友(2020-03-07):
我也是TTL装好了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但是用当贝市场装软件时候就无法安装了,提示不被许可的软件。现在就只有当贝市场和当贝桌面。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
我的M301A用TTL破解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成功,开机可进入当贝桌面,但是用当贝市场安装软件就提示不是许可软件,无法安装其他软件。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20-11-04):
写了一大堆,没见分享什么,就是打了个卖破解盒子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