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升压板能给手机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9-11-07):
想购这个升压板来改万用表里做供电电源,不知能否充电时给锂电池充电?谢谢,
上两张图片。

网友A:
可以用给万用表供电,但是不能给电池充电,你还得买块充电小板。

网友B:
不能,加块4056,另外这种升压静态电流很高,很快又要充电,用sx1308那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给万用表供电,但是不能给电池充电,你还得买块充电小板。

谢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块4056,另外这种升压静态电流很高,很快又要充电,用sx1308那款改

谢谢了哈。

网友:
淘宝有那种万用表的板子,充电跟升压一起的3块多都能买到。

网友:
下面那个就是

网友:
不是说这种升压板对万用表有干扰吗?

网友:
我用这个放万用表,电源可以用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