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CPU看内部结构

楼主(2019-11-07):
一个坏的CPU在风扇上拆不下来,风枪吹下一撬,CPU两半了,内部是传说中的晶片吗?

楼主:
晶片边上像焊点,风枪吹了半天也不化,估计散热太快了,话说这怎么和散热器分离?难道要上锤子大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边上像焊点,风枪吹了半天也不化,估计散热太快了,话说这怎么和散热器分离?难道要上锤子大法了? ...

钎焊 早起的良心散热封装

网友:
这个是个铜盖子,边缘钳子夹着掰一下就从散热器上分离了。盖子只要有扭曲变形就很容易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