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品士照明的30W/COB射灯拆解

楼主(2019-11-07):
电源的电容不行了,鼓包了

网友:
大灯杯不错,如果自己会做各种焦耳升压电路的话,可以把COB改成充电宝电池组升压,做一个大手电筒,比大品牌便宜。

网友:
这个当手电筒应该是很爽的

网友:
国内的就这样子.

美国能源之星规定了5W以上的灯具如果是民用的话功率因数至少0.7,  商业照明必须>0.9 .

看着这灯的功率标的30W, 真有这么高的话这电容不爆不行了, 驱动热, 灯具也热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25邦士照明B207 20w COB轨道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25

看看咱俩的"士"有啥区别

网友:
都打擦边球,我差点看成雷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