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气动门演化史:从延时开关控制到编码器控制

楼主(2019-11-07):
由于家里有些东西需要用压缩空气来吹灰,所以买了台空压机,再加上自己喜欢DIY一些东西,所以看到淘宝上一个气缸只要几十块元,促使我把家里的三个门都改装成了气动自动门。

第一个门:
楼下单元门,带自动闭门器。

气动系统:一个行程60厘米的SC32气缸,把门推开,断气后,依靠自动闭门器关门。只接一根气管,用2位3通电磁阀。

电控系统:遥控开关+延时继电器。

控制策略:按钮按下后,先给电控锁解锁信号,延时0.5秒给电磁阀通电推门。再延时30秒电磁阀断电关门。

第二个门:
厨房移门,挺重的,手推不仅累,而且要准确的停在尽头,不然会有很大的撞击。

气动系统:一个行程80厘米的SC32气缸,可以推;也可以拉。用3位5通电磁阀。

电控系统:遥控接收板+单片机+继电器模块。双按钮遥控器,门内外各贴一个。

控制策略:开门/关门按钮按下后,给气缸通气一定的时候,经测试2.3秒正好。但是冬夏气温变化的时候,需要改程序修改这个时间。

第三个门:
家里大门,经常搬一堆快递回家,开门不方便,结果我搞了个巨复杂的自动门。

首先换指纹锁,换指纹锁之后,屋内的把手上提反锁,下压解锁。然后用一个20厘米行程的16毫米的气缸来操作这个把手,就可以气动反锁/解锁。

然后装了一个40厘米行程的16毫米的气缸操作开/关门。这时候发现用延时控制策略已经无法准确控制了,就算实验好的延时,如果有些条件改变了,就会开门开不到位,关门的时候猛烈撞击。比如家里开油烟机的时候,门没开到头就关的时候,撞击特别剧烈。

思考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必须要能够知道门的位置、速度、方向这些数据,才能准确的控制门以合适的速度撞击门框,并上锁。

这应该用编码器啊,上淘宝搜“直线编码器”,居然没有这个品种。只有旋转的,而且超贵。后来找到了基于旋转编码器,然后加一根拉线和发条的拉线式编码器,适合我用,可是太贵的。

根据编码器的原理,我自己做了一个“光电直线编码器”用了两个对射传感器+台历纸做的直线光栅。装门一试,效果挺好的。位置、速度、方向 这三个数据都能拿到了。

然后我给门的运行拟定了一个速度曲线,算法就是在每个位置点进行一次判断:如果速度不够,就通气加速;速度差不多就关气;速度超了,就给反向的气缸通气减速。

这样门终于能在各种扰动条件下,都能以合适的速度撞击门框,并上锁。听着电磁阀连续动作的声音,都有点像宇航员用压缩空气进行太空行走的感觉,哈哈哈。

网友A:
这样一来岂不是还要一个打气泵,感觉没有电动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来岂不是还要一个打气泵,感觉没有电动的方便

电动的,一般都是减速系统。如果没有离合装置的话,手动是无法推动的。

我的这些门,都可以手推的。

网友B:
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不就完了

如果装两个开关,只能知道两个终点的位置,不知道速度。我这个自制编码器,光栅上有50个孔,等于在运行全程上等距安装了50个开关。

控制家庭防盗门的关闭,速度非常重要。不然撞击声吓死人。

网友:
这类东西确实很实用,但把这些控制装置到裸露在外,实在是不美观,如果能放到门里或墙里,那就OK

网友:
很有创意,我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气泵启动时的噪音不小啊!

网友:
这是高手,软硬通吃,家里那么多管,家人没意见吗?

网友:
真个有点厉害了。

网友:
有点拆家的感觉

网友:
怕怕,如果他关门的时候我进出门会不会被夹到!

网友:
我自己非常讨厌开关门的声音,楼主肯定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的,一般都是减速系统。如果没有离合装置的话,手动是无法推动的。

我的这些门,都可以手推的。 ...

去看看国外车库电动门构造,手动一样轻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国外车库电动门构造,手动一样轻巧。

一般都是手动的时候,用拉线离合器分开。

或者和吊机一样,用电动离合器,在电机运作的时候,自动合上。

机械结构太复杂了。

网友:
录个视频放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2019-12-10):
这个开关门的时候会不会有噗呲噗呲的声音
另外,我想问下楼主你气泵放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关门的时候会不会有噗呲噗呲的声音
另外,我想问下楼主你气泵放在哪里了 ...

之前排气噪音确实是个问题,普通的气动消声器根本没啥效果。
搞一个门的时候,用了一个可乐瓶子装满黄沙,把排气口接上管子,插到瓶子底,消声效果良好。
后来发现黄沙也不用搞,直接在排气口接一根10米长的3毫米的气管就行了。
我现在只能听到电磁阀动作的声音。

原来空压机放在窗台外的花架上的,白天每个整点打一次气,晚上不打。还是觉得吵,后来拖了根长管子,把空压机扔楼下储藏室去了。

网友(2020-01-20):
自动化控制专业的高材生,在我的帖子里简单的回复了几个字,我就意识到是个专才,于是追过来了,果然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