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和网友换了一套手机配件,里面的数据线接触不良,拆开修修。

楼主(2019-11-07):
老王我的iPhoneXR不是卖掉了么,还剩一套紫米 PD快充的充电头和一个typeC的苹果数据线。
现在用的主力机是华为的,备用机则是iPhone6s,都用不上它,
而那部华为手机我现在只有一个充电器,还需要一个备用的 放公司里用

刚好一个认识但不是太熟的网友,从华为P20PRO换成了苹果11,他需要一个快充。
本来我们双方都想把自己的配件挂咸鱼卖掉,再用卖掉的钱买一套,
既然这么巧,干脆互相交换了,省得麻烦了

我的那套充电器他收到了。这是我收到的东西,保险起见还是验验真假

一条typeC接口的数字耳机,官方网卖79元的那个,
成色还很新,怕这个耳机是没有DAC芯片那种假货,找了个转接头,
插在电脑上试了一下,能识别出来的就是正品

一个22.5W的快充头,赛尔康代工的
官网上卖98元(含数据线)

他发来的这根线有问题,测试的时候是用的我自己另外的线
能到5V5A证明没有什么问题了,假货我记得只有5V2A,
虽然手机上也会显示超级快充但是速度提不上去

这个数据线就是今天的主角,和苹果数据线一个毛病,
插头的接缝那里还有上面一段都有烂皮的问题,充电偶尔没有快充,
后来一检查,发现里面的白线D-,快要断了,所以我干脆剪掉,准备重新接线

我选了一截线皮完好的地方,从这开始接
外壳的话一拆肯定是拆烂了。只能考虑用MICRO USB的壳子代替

这插头还挺精致的,因为要过大电流,所以正极有两根线,
还特别粗

线的用料还可以,就是这线皮太容易坏了

重新焊接,这个插头外面其实还有一层钢皮的,里面灌满了胶,要接线没办法
只能暴力拆了,想装也装不上了,屏蔽线我是直接挑了个地方焊接的
外壳勉强还能装的下去

找个炮灰机插上,数据传输、充电都试试测试

都没问题后就往里面灌胶水,由于这个壳子原来是给microUSB设计的,
装TypeC头子就没有固定点,只能换个强度大一点的胶黏个死

装好外壳后差不多是这样

等胶干的差不多了,就算是修好了

这个修过的线,我准备拿来充蓝牙音箱之类的小电流设备。
手机嘛,其实我屯了几条全新的原装5A线,
毕竟充电的电流那么大,还是用新线保险一些.

这次交换的话,严格来说是我小赚了,华为的这耳机和充电器即使是闲鱼上买二手的,
也是超过我那套PD快充的价钱的

网友:
敢上直播了

网友:
C口的头也有售的了!

C口线1.1元一根包邮!

网友:
我看表头是亮点,说不定内置了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可调三次电源,触发器等多合一。

网友:
环保外皮,可是太容易损坏

网友:
线材真心粗,焊点饱满,老王手艺不错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把整根数据线套上热缩管,焊接好以后,把插头位置热缩管里边搞点热熔胶,再加热收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把整根数据线套上热缩管,焊接好以后,把插头位置热缩管里边搞点热熔胶,再加热收缩 ...

插头位置里面打热熔胶在加热收缩,感觉弄不平整,不好看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USB测试仪多少钱买的,现在双11还有没有优惠,不知道在哪家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USB测试仪多少钱买的,现在双11还有没有优惠,不知道在哪家买 ...

论坛里有卖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
人民币兑换成论坛的M币差不多¥120,相对其他的表来说还是有点小贵的
还有个廉价的小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把整根数据线套上热缩管,焊接好以后,把插头位置热缩管里边搞点热熔胶,再加热收缩 ...

热缩管不耐磨的。包数据线的插头那可以,但包数据线外皮并不是很合适,最好中间包那种电源的蛇皮网,两头用热缩管扎紧。
或者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淘宝上买这种7块钱4根包邮的数据线保护绳,绕上去。又好看,保护效果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