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给看看这个锂电充电台灯有没有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2019-11-07):
用不用加保护板?会不会把电池过放?有专用充电ic过充倒是不用担心。

网友A:
貌似没有噢,一个充电芯片和一个led控制芯片。保换版有就加上,没有就不加,电压低了灯光很暗,你的双眼就是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噢,一个充电芯片和一个led控制芯片。保换版有就加上,没有就不加,电压低了灯光很暗,你的双眼就 ...

出厂没有保护板,没电了确实很暗,能看出这货实际功率多少吗?

网友:
充其量3、4瓦,电流600ma左右,这玩意都虚标

网友:
led不需要保护板,低于2.7就不亮了!

网友:
线性的LED控制,可以不要保护板的,那种开关恒流控制的才需要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