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电源

楼主(2019-11-07):
这是个12伏转5伏的车充。

外观。

无螺丝结构。

这玩意叫什么?

背面

掉了块塑料出来。一看是这里断了。

这样子,这个弹簧就跟负极搭铁了。

用来阻挡弹簧片的。

常见的一个头。

回装,完毕。这个外壳基本废了。。。。。

网友A:
就是个12v到5v的降压,我买来就把线剪了,找了个usb头接上用。

网友B:
我以前看到过就连了个L7805的车充。

网友C:
保险管套管,剪去掉该侧弹片,再战3年。

网友:
2576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发热比2596大

网友:
发热比2596大不好

网友:
做的也忒糙了~

网友D:
试试换成XL2596更好,多了过热降电流保护,内部mos管结构好于早期的集成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12v到5v的降压,我买来就把线剪了,找了个usb头接上用。

看样子。还是华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看到过就连了个L7805的车充。

牛逼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套管,剪去掉该侧弹片,再战3年。

不折腾了。家里车充太多了。
还是焊个USB。直接用。

楼主:
要换个外壳。这个外壳有短路的危险。

楼主:
发热。大。恩恩。

楼主:
这种基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换成XL2596更好,多了过热降电流保护,内部mos管结构好于早期的集成三极管。 ...

还能换锕。不折腾了。

网友E:
太简陋,不敢用啊

网友F:
还是mini USB头,老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简陋,不敢用啊

导航一直用这个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mini USB头,老货了

老货了。

这个行车记录仪,700多买的。安霸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