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 用转接板测试K9PFGY8U7A Download MPISP Fail(36)

楼主(2019-11-07):
坏固态上拆的K9PFGY8U7A,打算用2246en的转接板测试一下坏块数量在上板子,因为是8ce的一般的测试板没法使用,就买了个转接板,如图,flash id信息如图,但是无论如何开卡都显示Download MPISP Fail(36),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1),ERROR : Parameter page header string is wrong!!  (0xB3),如图所示,我看网上有开这个颗粒成功的,求助这是咋回事啊~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9-11-18 08:33):
问题解决了,方法在22楼,感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感谢zhuyimin大神的无私帮助~

楼主:
求助啊~有没有开过这个颗粒的,能说一下用的那个固件或者怎么设置的么~

网友A:
看样子像参数错误。参数是你自己改的,还是量产工具里原来就有?

网友B:
感觉板子问题。这颗粒我开过。有的板子不行就报这个错。换个板子不改参数,直接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板子问题。这颗粒我开过。有的板子不行就报这个错。换个板子不改参数,直接过。 ...

降速能过,闪存和测试架都有问题。2246en开K9PFGY8U7A已经到了极限。测试架tsop48转bga绕线太长。最好用原生双通道8CE的BGA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参数错误。参数是你自己改的,还是量产工具里原来就有?

开卡程序有这个id的参数,但是是隐藏状态,其中后几位没有设置,我根据相同制程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速能过,闪存和测试架都有问题。2246en开K9PFGY8U7A已经到了极限。测试架tsop48转bga绕线太长。最好用原 ...

那有原生的8ce测试架,怎么才能降速通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板子问题。这颗粒我开过。有的板子不行就报这个错。换个板子不改参数,直接过。 ...

这不拙计了的换多少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板子问题。这颗粒我开过。有的板子不行就报这个错。换个板子不改参数,直接过。 ...

能开的固件和参数还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原生的8ce测试架,怎么才能降速通过呢~

IS903 BGA 测试架包过,只支持BGA132/152闪存。只支持BGA的2246en板子淘宝有,挺贵。降速照这个帖子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903 BGA 测试架包过,只支持BGA132/152闪存。只支持BGA的2246en板子淘宝有,挺贵。降速照这个帖子改。h ...

谢谢啦~所有的颗粒都可以用这个参数降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所有的颗粒都可以用这个参数降频吗~

闪存不同参数也不同,一点一点试着改,不保一定成功。毕竟设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不同参数也不同,一点一点试着改,不保一定成功。毕竟设备不同。

老铁~昨天晚上回去试了一晚上,参照你说的那个帖子,那个参数从18降到个位数了也不行呢。。。这可咋办啊~

网友D:
直接贴板子上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贴板子上开

我想先测测颗粒坏块多不多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先测测颗粒坏块多不多再开。。。。

如果几片闪存都这样的话,还是贴主控板开卡吧。K9PFGY8U7A最佳2246EN板是双面4贴板。单面板大厂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几片闪存都这样的话,还是贴主控板开卡吧。K9PFGY8U7A最佳2246EN板是双面4贴板。单面板大厂的不多。 ...

我想贴在msata的4贴板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贴在msata的4贴板上。。。

MSATA也可以,没问题。主要看板子是否支持单贴8CE。江波龙的板子大都有8CE,LITEON的基本只有4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ATA也可以,没问题。主要看板子是否支持单贴8CE。江波龙的板子大都有8CE,LITEON的基本只有4CE。 ...

怎么能查看出来板子支不支持8ce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