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5V2A的,为什么小米充电器充电快一些???

楼主(2019-11-07):
为毛???????
同一手机,多个手机,都是剩余10-15%才充电。反复测试,

说明是 2A输出。

网友:
你需要一个usb测试表,电压电流协议一目了然,几十块钱。

网友:
线补的问题呗,其它充电器线补电压不到,电流可能才1.5A,我用5V,50A开关电源给手机充电,调到5.42V才能2A

网友A:
都是快冲?可能小米的支持快冲,或者快冲协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快冲?可能小米的支持快冲,或者快冲协议不一样。

不清楚。只知道小米充电器一会就充满了。
连我的苹果原装2.几A的都没它快。

网友B:
这个是QC3.0快充头。当然比2a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QC3.0快充头。当然比2a快

充电器有时候会发热发烫。

网友:
另一个虚标了,或者输出电压没小米的高。。。

一般这种有线损补偿,2A的时候5.3V左右。。。

网友C:
小米充电器,电压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米充电器,电压高!

没错。参见我之前的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3003&extra=

网友:
试试三星的5.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参见我之前的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03&extra= ...

我就用小米手机,也有三星,苹果的充电器,充电式都是高电压

网友:
那是手机问题,可能快充协议有关,比如我的OPPO 的快充是VOOC,用普通充电器2A充连1A也没有,使用中兴,小米QC2.0充电器才能达到2A就会比普通的快一点

网友E:
标识一样真的就一样?假货虚标已是历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识一样真的就一样?假货虚标已是历史。

用料做工很足,不存在家伙虚标。应该是快充协议和电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