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斑驴运动相机拆解

楼主(2019-11-07):
群友的斑驴运动相机到手一大袋配件

正面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无法开机,估计电池已经坏了,拆电可以开机,不过屏幕缺笔画,

试拍一张,效果也就是这样了

下面开始拆机,撬开面板,四角有螺丝螺丝

下了螺丝,里面的连线有点复杂

电池露出来了

糟了,电池破洞,漏液,

没法,继续拆

CCD拆下来,很干净,没有进水

镜头,滤光片

麦克风模块

主板取了下来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顶部液晶屏,上了胶,拆不下来

然后是电池,没救了,0.2V

最近流行的全套摆拍

好了,明天去买个电芯,自己换上。

后续换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42

网友:
沙发,我的明天到

网友:
斑驴,好奇葩的名字

网友:
还是永联的方案

网友:
如果不是上面那个液晶还以为是个行车记录仪。

网友A:
楼主,APP软件可以用?链接方便?

网友:
好像跟萤石S1c同款的感光片,方案凌阳icatch的SPCA6330M。原厂镜头后焦距像方远心光路是优点,但缺点前焦距是鱼眼,需要一台很贵的主机加很贵的软件等后期矫正鱼眼。我更喜欢副厂超广角非鱼眼,比较好用的只找到和奕皓龙1点8毫米,缺点有树脂透镜,尽量骑行速度起来后录像,避免镜头过热出烂片,镜头比原厂短了不少,需要切掉多余镜头筒避免黑角。

网友:
真会拆,拆的够彻底,那一堆配件厉害,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APP软件可以用?链接方便?

可以用,我也只是试了一下,能连上,没有细用,就拆机了

网友:
现在二手的gopro也不贵吧,至于买这些山狗?

网友:
看到楼主的电池,我也拆开看看,没有漏液,可以充电可以使用,运气比楼主好

网友B:
我的可以开机,但是内置电池续航时间较短,存了几年 应该是有老化了 !

菜单里面有个USB选项,下面2个子菜单是外接硬盘和外接摄像头,没搞明白
我主要做行车记录仪用

另外还发现
本机和外置电池单独充电,或外置电池装到本机上去充电
LED指示灯一直是红色

网友:
还有车没?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开机,但是内置电池续航时间较短,存了几年 应该是有老化了 !

菜单里面有个USB选项,下面2个子菜 ...

USB存储模式和USB摄像头模式

网友:
还有没,给个链接

网友C:
楼主安卓app有没?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
滤光片看起来很山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安卓app有没?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群里有人发放到群文件了,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开机,但是内置电池续航时间较短,存了几年 应该是有老化了 !

菜单里面有个USB选项,下面2个子菜 ...

我的都可以充到灯熄灭,和说明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