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FOLOMOV 钥匙扣形磁吸充电器简单测试拆解

楼主(2019-11-07):
FOLOMOV是磁吸充电器还是钥匙扣,创意不错,用着也比较方便。

整体质量32.8克

长度64.5毫米

宽度36.2毫米

厚度17.2毫米

放在手里的样子

电池正极朝下,靠三个卡扣锁紧

背面上部有一个钥匙环穿孔

充电宝输出电压4.99v电流1.55A

输出电池端电流1.90A

涓流充电

充电完成

截止电压4.20V,测试所用电池为拼夕夕那节假货松下18650B,实际测试容量3350mah左右

电压3.4V

电量显示1格,应该是靠电压来识别电量

  充满电压4.2V

电量显示四格

5V2A输出接口

支持的充电协议

正负极磁吸接触时待机电流0.093A,功率0.464W

摘掉负极磁吸后待机电流9ma,功率0.038W,该功率为指示灯消耗消耗功率,可以忽略不计

不插电源时电池反接指示灯没反应

接上电源后,电池反接指示灯狂闪,提示电池极性接入错误

充电器只适合平头18650

或者平头21700电池

输出口电流测试,2A输出时电压4.88V

放入拼夕夕18650b,进行5V1A输出容量测试,中途用1.5A测试一阵,但电压十几分钟后一会就被拉下来,后期一直1A放电,可放出9.516WH,,效率大概76%?放电完成后,拿出电池测试电压3.1v,不过这个电压包含了电池回升电压,所以仅供参考。

充电功率测试

充电时间测试初期

结束时消耗能量13.4WH

充电过程用时4小时,后期涓流时间较长

充电效率9.5WH/13.4WH=71%?
官方截几张图

总结:体积适中,携带较方便,能冲能放,充放电最大电流2a能满足一般需求,作为充电器时安全性够用,缺点,这个体积就不谈缺点了。

楼主:
拆解图外壳超声波焊接的,用撬棒撬开

采用的是ETA9742,他是一个开关型的锂电池充电器,能够给电池提供3A的充电电流,且提供5V/2.4A的升压输出操作,无论是充电模式抑或是升压模式,都能高效工作。它同样含有一个电源电量指示系统。充电时,它使用ETA专利的控制电路用于模拟电流取样电阻器,从而达到恒流控制,效率最大化,减少充电时间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它也可以反向通过电池取电,升压输出5V电压。仅需要1个电感器,即可达到双向的电源路径管理,来进行自动模式检测和切换工作。
ETA9742是一个理想的all-in-one全集成方案,专为电池充电和放电应用,如移动电源,智能手机和平板。
ETA9742 适用于充电截止电压为 4.2V的锂电池,且使用ESOP8封装。
特点
单个电感器实现双向电源转换
升压或降压模式的自动切换
开关型充电器
5V 同步升压
高达96%的效率
高达3A 充电和2.4A升压放电能力
无电池检测
无外部取样电阻以降低BOM
LED指示电池电量,充电状态和升压放电状态

end

网友A:
说这个充一节18650电池还挺精巧

网友B:
这小玩意不错,挺有意思的!

网友C:
价格有点贵,80-190大洋左右,考虑买它一个。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卡槽结构会不会磨损电池包皮?

网友E:
能上二A不错的,牙膏还没有到

网友F:
做工相当不错,省地方

网友G:
偶就想知道,收纳状态插电放不放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个充一节18650电池还挺精巧

应急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玩意不错,挺有意思的!

创意不错,效率也可以,就是价格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有点贵,80-190大洋左右,考虑买它一个。

马云家50米,估计还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就想知道,收纳状态插电放不放烟花?

一楼有图片的,不会放烟花的

网友:
这个设计挺巧,带线还带防反接,充电电流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卡槽结构会不会磨损电池包皮?

暂时没发现,但时间长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上二A不错的,牙膏还没有到

创意不错,价格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相当不错,省地方

做工尚可,创意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手机不错。感觉有的18650应该吸不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