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越9751更换大功率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2019-11-07):
这款笔记本自带的是130w电源
用戴尔240w电源笔记本是否支持
笔记本这是这种圆的小接口 240w的是大接口 用大口转小口转换线 是否能让这款笔记本正常使用这个240w的电源

楼主:
240w的是7.5接头

网友A:
没问题,只要电压一样就行了,经常这么用,不过是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只要电压一样就行了,经常这么用,不过是HP。

这两款电源电压一样 不过接口不一样 用转换接头接上电脑不知道电脑是否能识别这个电源

楼主:
这种接口 使用接口转换器会不会出现兼容问题

楼主:
笔记本使用同电压 更高额定电流的电源是否能改善笔记本供电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使用同电压 更高额定电流的电源是否能改善笔记本供电质量

原装电源肯定是足额的,更大电流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源肯定是足额的,更大电流没必要

我不是为了“够用”而买的,而且我更换电源的目的不是为了够用

网友:
试试,你就是吃螃蟹的人,测试一下发个帖子又为发烧友指了一条路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功率大一点没问题。有些笔记本电源除了正负极还有id针,没法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源肯定是足额的,更大电流没必要

联想的电源了解一下,边冲边用,就看视频电量都会越来越少,电源巨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电源了解一下,边冲边用,就看视频电量都会越来越少,电源巨烫

现在都缩水这么厉害了?那就换个功率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