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品益定时插座标准版、迷你防雷版改童锁和倒计时。并求高手指教两者区别

楼主(2019-11-07):
前一段看了ljlun的帖子,觉得品宜的定时插座不错。想撸,结果一直没有车。前天终于有车了。立马上车标准版(还撸了一个迷你防雷版,到了再拆),比迷你版贵一元。用红包后是7.8吧。今天到货,立马拆开改造,果然没有缩水,依旧可以破解。哈哈哈。值了。

我也是服了。照的相全是90度方向的。愁人。大家就凑合看吧。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标准版没缩水。可以改造破解。
20191108更新
迷你防雷版拆解

迷你防雷版也可以破解改造童锁和倒计时。

下边有一个问题 ,这个迷你防雷版和标准版除了大小区别,再原件上没看出有什么区别,是如何做到防雷的呢?有高手,大侠给指导指导。

对比图1   上为标准版  下为迷你防雷版

对比图2  上为标准版  下为迷你防雷版

网友A:
现在8.8买不到了
清除+时钟 循坏定时功能好得很。
可惜 工作 暂时 时间最少 5分钟,不知如何改

网友A:
J2 和 J4 短路,实现倒计时;不影响循工作吧?

网友:
j3 实现什么???

网友:
这个太便宜了,必须撸一个

网友B:
迷你防雷版也可以改童锁和倒计时。刚把刚到手的标准版和迷你版都改了。

网友:
前天也上车2个标准版 刚刚改完,

网友:
为什么我的没有红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迷你防雷版也可以改童锁和倒计时。刚把刚到手的标准版和迷你版都改了。

怎么改的?也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的?也说一下嘛

和标准版差不多,牛屎芯左下两个直接短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防雷版也可以改童锁和倒计时。刚把刚到手的标准版和迷你版都改了。

太牛逼了。那就撸对了。哈哈哈啊 。开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8.8买不到了
清除+时钟 循坏定时功能好得很。
可惜 工作 暂时 时间最少 5分钟,不知如何改 ...

不是5分钟  倒计时最低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J2 和 J4 短路,实现倒计时;不影响循工作吧?

没测试过。估计应该不影响。因为好久之前就有人这么改,如果有问题,也能反馈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5分钟  倒计时最低1分钟

我指的是 同时按 清除+时钟 键,开启循坏定时功能

电路开一个时间,最低5分钟可调;电路关一个时间,最低5分钟可调。循环往复工作。

我不是指倒计时功能。

网友D:
现在还有吗?求个车票

网友:
超值,定时插座在一些设施上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 同时按 清除+时钟 键,开启循坏定时功能

电路开一个时间,最低5分钟可调;电路关一个时间,最 ...

明白你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吗?求个车票

已经到站了。等下一趟吧。

网友:
偶也赶上这趟车了,只短接J2,实现了倒计时功能。
J4是童锁功能

网友:
MINI防雷版也能改造,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