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江波龙NCEMAD9D-16G双贴NS1081测试

楼主(2019-11-07):
呈上材料
先贴好一面

测试一下速度,4k果然给力,感觉还不算很烫

背面也贴上

再测试一下速度

连续读写基本算翻倍,可是4k怎么不升反降了
另外跑完圈,感觉这个盘也不是大家说的这么烫,反正我可以用手摸。
对了固件用的1.73

网友:
双贴分数竟然一样,就读写快了,4K还慢了

网友:
和3281或3280比,ns1081  4K优势已经不明显了。

网友:
和SSD组raid0一样,大文件读写翻倍,4K反倒降分。

网友A:
江波龙 是啥  感觉经常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 是啥  感觉经常听到

一个厂家

网友B:
导热垫外加金属壳好

我1081 usb2。0 读写都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热垫外加金属壳好

我1081 usb2。0 读写都烫

我这个摸起来和903方案的U盘差不多,手还能摸。

网友(2020-08-14):
我的只要双贴,速度就不稳,写5-60m,单贴就没事,写稳定70左右,郁闷中,emmc  5.1  32G,两片一样

网友(2022-06-21):
大佬你好,我手头有一个江波龙256G eMMC颗粒,是壹号本笔记本升级硬盘的时候换下来的,能否用你的这个方式做成U盘?

网友:
楼主大佬你好,我有一个壹号本笔记本升级时换下来的EMMC/SSD硬盘,256G容量,江波龙 FORESEE GGM4C256G,之前有网友告诉我可以用1081的主控做成U盘,想找一个店家或者厂家帮忙做成U盘或者移动硬盘,
请问你可以定做这种U盘吗?或者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店家或者厂家吗?

网友:
NS1081 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双贴芯片容量一样型号品牌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1081 的这种版型,现在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