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k2p加emmc问题

楼主(2019-11-07):
首次发帖,大家多多指教!看到有人在k2p加tf,突然想到手头有多余的emmc,折腾了很多回,结果发现tf能成功识别、用64g的闪迪emmc死活不认,重新焊接了十来次,排除焊接问题。后面看到一旁的小米盒子,拆下emmc居然能识别,不过是4g,太小没用处论坛大佬能否给点意见,我接的是8条数据,3.3,gnd,cmd,然后clk是对地4.7k。另外cd和wp对地短接、焊盘折腾次数太多现在不成样了

楼主:
开始是用emmc飞线,后来找到一块坏的1081板子拆掉所以阻容

网友:
真会折腾,考验焊功的时候到了。我只有一个110块买的K2P,不敢折腾。

网友A:
搞坏了就后悔,早知道不折腾了

网友B:
加了有什么用,准备弄个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坏了就后悔,早知道不折腾了

这个怎么弄也坏不了,比手机简单多了。就几路供电而已、即使焊盘挂了,板子背面有对应的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有什么用,准备弄个服务器/?

比如说存些重要资料,比网盘可靠多了

网友(2020-05-05):
解决了吗?
看下日志是不是有这条

error -145 whilst initialising MMC card

网友:
加了有什么用?内置存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存些重要资料,比网盘可靠多了

加个外置usb3.0接口不香么? emmc做成U盘

楼主(2022-01-19):
引用 网友C:
加个外置usb3.0接口不香么? emmc做成U盘

3.0也加了,哪里有直接内置香?功耗低,响应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