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开机这样,Boot Menu界面

楼主(2019-11-07):
重装完系统后开机这样
型号联想:Lenovo s41—70  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
选第一个,得引导然后才能启动

网友:
F10 /F12 键粘滞?bios里设置启动顺序试试。

网友:
原因:1、进入BIOS里修改启动顺序,选择正确的系统所在硬盘,然后保存退出再测试;
2、系统没有装好。和EFI有关。主要是没有EFI下的驱动导致的。修改下启动模式,禁用EFI启动改为普通启动,如果不行,重新下载带EFI的系统,然后重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