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接口不够靠它凑!优越者(UNITEK)Type-C多功能扩展坞D026A拆解报告

楼主(2019-11-07):
如今的轻薄笔记本盛行简洁之风,诸多常见的实用接口都被逐渐取消殆尽,有的甚至只保留一个Type-c接口,简洁是简洁了,但当需要扩展应用的时候实在是有点麻烦。说到这里呢,童鞋们先别急着骂娘,有一个小配件可以为您将这些消失的接口统统找回!这就是——优越者UNITEK D026A Type-C十合一扩展坞,具备HDMI/VGA转换器/USB3.0 SD/TF读卡器/千兆网卡/音频输出/PD快充等功能。

国际惯例,先开个箱:

俺不想说啥,一以贯之的软塌塌的数码之家纸箱.......

好在内部还有一层塑料袋。

产品包装是一只长方形扁纸盒。

翻个面。

纸盒为白色的主色调,正面印有产品彩色图片。

下部是接口种类说明。

产品详细参数都印在背面。

这是扩展接口说明。

产品规格参数介绍。

厂商信息。

包装全部内容。

扩展坞自带一条柔韧的小尾巴,Type-C公头接口用于连接电脑或手机,可以省去找不到连接线的烦恼,也更便携。

24pin全触点接口,强大的扩展输出功能全依赖于这个先进的Type-C数据传输接口。

优越者(UNITEK)Type-C多功能扩展坞使用了结实耐用的铝合金外壳,阳极氧化工艺,细腻的磨砂质感,手感很不错,边缘无毛刺不割手,也不会轻易留下指纹,耐刮花。中灰色调还略带一点点淡淡的紫色,宜商宜家,男女通吃。由于不同种类的的接口物理尺寸的原因,扩展坞横截面采用了不同厚度的楔形设计,可以打破单一的沉闷感,更显灵动活泼。

小尾巴旁边是一个Type-C母座,用于独立PD供电。

小尾巴对侧的RJ45网线接口,支持千兆网速。

音频输出插孔,适用于3.5mm4芯插头,带麦克风功能。
VGA接口可用于连接老式显示器及投影仪。
HDMI接口可连接显示器及电视机等扩展显示终端。

三个蓝色胶舌的USB3.0和SD/TF读卡器接口,读卡器接口左侧是一个小指示灯。

扩展坞两面都有镭射雕刻的UNITEK Logo。

三围尺寸:

长约12cm。

宽约5cm。

最厚处约1.8cm。

线长20cm。

线径约4.5mm。

实测重量约为97.4克。

下面开拆:

首先打开Type-C线一侧的卡扣,即可抽出内脏。

主板被上下两块塑料半壳包裹。

塑壳开有窗口以便散热。

上下塑壳采用楔卯设计,并未使用螺丝,可轻松分离。

一体Type-C线有护线尾套,限位档块固定在塑壳线槽中防止拉伸扯断线芯。
十多根芯线正反面焊接在PCB上,使用白色硅胶加固。

PCBA正面原件。

正反面线芯焊点的加固白胶。

PCBA正面俯视图。

10G网络变压器G24P02S。

上图右侧较大的芯片为来自台湾威锋电子的QFN-76L封装VL817-Q7,是一款现代化的USB 3.1 Gen 1 Hub控制器,支持SuperSpeed(5Gbps),高速(480Mbps),全速(12Mbps)和低速(1.5Mbps)设备的组合。VLI以前叫做威盛,造过台式PC机CPU的,也是很牛叉的一批。
左侧的QFN48封装大螃蟹为瑞昱 USB 3.0千兆网卡控制芯片 RTL8153。
顶部是一颗BOYAMICRO(博雅)FLASH存储器BY25D80ASTIG及两只25MHz晶振。

HS100B是一个高度集成的、无晶体USB音频单芯片解决方案,应用于典型USB耳机,耳机和加密狗(无线适配器可用)的应用。

ITE6564FN,用于提供HDMI/VGA接口支持,来自于台湾联阳。

另一颗VL817-Q7,负责USB口扩展。
右侧VL102为网卡芯片,同样来自于威锋电子。
上部一颗BOYAMICRO(博雅)FLASH存储器BY25D40ASOIG及一只25MHz晶振。

两颗丝印为T50ACC的IC,供电芯片。

30L40DN,30V -40AMOS场效应管。两只702小MOS和2R2全封闭电感,用于电源供电。

USB接口旁边的另外两颗丝印为T50ACC的供电芯片。

一颗丝印为V181D的供电芯片,周边有2R2电感和702MOS、SS24二极管。

PCBA的另一面。

PCBA背面俯视图。
背面原件不多,对应正面主要芯片的背部有过孔焊盘做辅助散热。

又见一颗30L40DN和702 MOS。

U3丝印AWRBGM,猜测可能为PD协议芯片,具体型号待定。
U20丝印SOT23 D00HA ,用于USB过流保护。

几只小MOS和二极管。

读卡器芯片GL3224,支持双卡同时读写。
XT25F01D,用于存储固件。

总结:
优越者(UNITEK)Type-C多功能扩展坞外观精美,做工较为细致,具备10个接口,通过拆解可以了解到内部采用业内大牌器件,专口专用IC设计,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超薄本分分钟变身全能工作站,各种扩展应用不再捉襟见肘,值得考虑。

网友:
坑,笔记本厂家省略了,然后让使用者再配

网友:
如今的轻薄笔记本盛行简洁之风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Type-C多功能扩展坞

网友:
通路货而已

网友:
多少M币一个?

网友:
十合一扩展

网友:
看看就好,用不上。

网友:
轻薄本的必备啊

网友:
好东西,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扩展口够全的。

网友:
接口不够靠它凑——优越者(UNITEK)Type-C多功能扩展坞D026A拆解报告

网友:
全部一起口工作 不知会不会过热
当然这是极端的情况了

网友:
好东西,应该不便宜

网友:
图片拍得不错,什么镜头拍的?